[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运算指令(求平均值,逻辑与,或,异或,取...

楼主: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运算指令
(求平均值,逻辑与,或,异或,取反和求负)
一.数据运算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ADD
加法
SUB
减法
MUL
乘法
DIV
除法
INC
加 1
DEC
减 1
MEAN
求平均值
WAND
逻辑与
WOR
逻辑或
WXOR
逻辑异或
CML
取反
NEG
求负
1.求平均值[MEAN]
1)指令概述
将指定数据或软元件进行求平均值运算。
求平均值[MEAN]
16 位指令
MEAN
32 位指令
DMEAN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存储平均值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n
指定源数据个数的数值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将 n 点的源数据的平均值(代数和被 n 除)存入目标地址中,余数舍去。
l 取 n 值时要注意,范围不要超过可用软元件编号,否则会发生运算错误。
2.逻辑与[WAND]、逻辑或[WOR]、逻辑异或[WXOR]
1)指令概述
将指定数据或软元件的各位进行逻辑与/逻辑或/逻辑异或运算。
逻辑与[WAND]
16 位指令
WAND
32 位指令
DWAND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逻辑或[WOR]
16 位指令
WOR
32 位指令
DWOR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逻辑异或[WXOR]
16 位指令
WXOR
32 位指令
DWXOR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1
指定进行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2
指定进行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运算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逻辑与运算》
《逻辑或运算》
《逻辑异或运算》
如果将这个指令与 CML 组合使用,也能进行异或非逻辑(XOR NOT)运算。
5)举例
例 1:
(1)将 X0~X17 组成的 16 位数据,存放在寄存器 D0 中。
(2)将 X0、X1、X2、X3 的状态,以 8421 码形式存放在寄存器 D0 中。
例 2:将 D0 的低 8 位和 D2 的低 8 位结合组成一个字。
3.逻辑取反[CML]
1)指令概述
将指定数据或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反相传送的指令。
取反[CML]
16 位指令
CML
32 位指令
DCML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值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将源数据的各位反相(1→0,0→1)后,传送到目标地址。在源数据中使用常数 K 的话,能自动地转换成二进制。
l 该指令适用于需要可编程控制器以逻辑反相输出的场合。
《反相输入的读取》
l 上面的顺控程序可以用下面的 CML 指令表示。
4.求负[NEG]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求负运算。
求负[NEG]
16 位指令
NEG
32 位指令
DNEG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D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指定软元件的内容中各位先取反(1→0,0→1),然后再加 1,将其结果再存入原先的软元件中。
上述动作,假设 D10 起始数据为 20,M0 一次上升沿后,D10 的值转变为-20;当 M0 再一次上升沿后,D10 的值变为 20。
下面的两条语句,执行的效果是一样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