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实例

楼主:
PLC 与台达 VFD-M 系列变频器通讯实现指南 (MODRD/MODWR)
VFD-M 变频器参数设定
参数
设定值
说明
P00
主频率输入由串列通讯控制(RS485)
P01
运转指令由通讯控制,键盘 STOP 有效
P88
VFD-M 系列变频器的通讯位址为 1
P89
通讯传送速度 Baud rate 9600
P92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 <7、E、1>
如果由于参数设置错乱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运转,可先设置 P76=10 返回出厂值,然后按照上表重新设置。
I/O 定义表
PLC 装置
控制说明
M0
执行 MODRD 指令
M1
执行第 1 个 MODWR 指令
M2
执行第 2 个 MODWR 指令
梯形图实现
程序说明
对 PLC RS-485 通讯埠进行初始化,使其通讯格式为 MODBUS ASCII,9600,7,E,1。变频器 RS-485 通讯埠通讯格式需与 PLC 通讯格式一致。
MODBUS 通讯只会出现 4 种情况:正常通讯完成对应通讯标志 M1127;通讯错误对应标志:M1129、M1140、M1141。所以,在程序中通过对这 4 个通讯标志信号的 On/Off 状态进行计数,再利用 C0 的数值来控制 3 个 MODBUS 指令的依次执行,保证通讯的可靠性。
当 M0=On 时,[执行 MODRD K1 H2102 K2 ] 指令运行,PLC 读取变频器的“主频率”和“输出频率”,以 ASCII 码字符形式存放在 D1073~D1076中,并自动将其内容转化成 16 进制数值储存至 D1050、D1051 中。
当 M1=On 时,[执行 MODWR K1 H2000 H12 ] 指令被执行,变频器启动并正方向运转。
当 M2=On 时,[执行 MODWR K1 H2001 K4000 ] 指令执行,将变频器的主频率设定为 40Hz。
程序的最后两列 [MOV D1050 D0 ] 是将变频器的主频率储存在 D0 中,[MOV D1051 D1 ] 是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储存于 D1 中。
PLC 一开始 RUN,比较 C0=0,就一直反复地对变频器进行通讯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