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西门子WINCC7.5全局脚本周期运行

楼主:
本文介绍在WinCC V7.5SP1中如何组态周期运行的全局脚本。并通过创建一个变量“num”自加1的全局脚本来演示具体组态过程。
首先展开WinCC项目管理器中的“全局脚本”,在下面的“C-Editor”或“VBS-Editor”上右键,点击“打开”菜单可以打开C或VBS脚本编辑器。
下面以VBS脚本为例,介绍具体的具体步骤。
打开VBS脚本编辑器后,选择“动作”栏,在下面的“动作”上右键,选择“新建->动作”。
在脚本编辑器中编写变量“num”自加1的脚本,如下图所示。
下面需要设置变量自加1的脚本每秒执行一次,这是通过设置全局动作脚本的“触发器”来实现的。按照如下步骤,设置脚本周期性的每秒执行一次。
这样周期执行的脚本就组态完成。在运行WinCC项目之前还需要启动“全局脚本运行系统”。打开WinCC的计算机属性,切换到“启动”栏,选择“全局脚本运行系统”。
之后启动WinCC 运行系统,就可以看到变量“num”的值会每秒加1。
如果使用C动作来每秒为变量“num”自加1,可以使用下面的C脚本。其触发器的设置与VBS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当周期触发的脚本过多时,有可能会引起脚本的堵塞。因此在使用全局动作实现周期执行脚本的功能时,需要评估其执行时间是否会造成脚本的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