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TIA Portal 修改 IEC 定时器的持续时间立即生效

楼主(2024-10-22):
概述

在西门子 TIA Portal 中使用 IEC 定时器时,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当修改定时器的持续时间设定值时,如果不做处理,该值不会立即生效,直到定时器复位并重新调用时才会使用新的持续时间设定值。本例将通过一个自动开关门的实例来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中如何在定时运行过程中修改持续时间设定值使其立即生效的一种方法。

第1步:

添加 PLC 设备。

选择西门子 CPU 1214C。

设置 IP 地址:192.168.0.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添加全局数据块。

命名为:GdbTimerPTData。

为该全局数据块添加变量,变量 start 用来启动定时器,变量 timerQ 用作定时器的输出,变量 timerPT 用作设定定时器持续时间,变量 timerET 用作显示定时器当前时间。

第3步:

编写程序。

添加 FB 功能块,命名为:TimerPT。

1.添加接口变量。

2.编写程序代码。

由于输入和输出的时间的数据类型使用了 Real 类型,所以需要进行数据类型格式转换。调用生成脉冲定时器指令,通过设定的时间来控制自动门的打开时间,通常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如果修改定时器的持续时间,不会立即生效并使其根据更改后的持续时间运行定时器,此时需要调用加载持续时间指令实现立即更新,需要设计一个判断定时器设定时间变化的方法。

另外,让定时器修改持续时间立即生效也可以使用复位定时器指令,会达到另外一种效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

第4步:

调用以上步骤中设计的可重新加载持续时间的生成脉冲定时器功能块。

为以上功能块配置实参。

第5步:

添加 HMI 设备。

选择西门子 TP700 精智面板。

设置 IP 地址:192.168.0.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6步:

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建立 HMI 和 PLC 之间的数据连接。

第7步:

添加 HMI 变量,可以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快速添加。

第8步:

创建图形列表,命名为:Gl_Door,为该图形列表添加两个条目,值为 0 时显示关门图形,值为 1 时显示开门图形。

第9步:

1.添加并设计 HMI 画面。

画面内容参见下图,包含两个文本域、两个 I/O 域、两个按钮和一个图形 I/O域。

2.为图形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和图形列表。

3.为持续时间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

4.为当前时间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

5.为开门按钮添加鼠标按下事件属性,置位定时器启动变量。

6.为开门按钮添加鼠标释放事件属性,复位定时器启动变量。

7.为退出按钮添加鼠标单击属性,停止运行系统。

第10步:

测试在以上步骤中设计的可重新加载持续时间的生成脉冲定时器功能块。

开门时间初始值为 5 秒,在开门过程中,也就是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修改开门时间为 15 秒,如果不做处理,尽管开门时间已经被修改,但是 5 秒后门还是会自动关闭,经过以上方法处理后,开门时间会自动更新并等到 15 秒后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