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AM系列PLC,触摸屏时间写入PLC步骤

楼主(2024-10-23):
在实际生产中,需要把产品的生产时间写到下流设备(如喷码,RFID),如果依靠PLC内部的时间,可能不太可靠,以我使用的汇川AM403PLC,此PLC内部是一个电容维持掉电保持数据,但电容可维持的时间在15天左右,一旦超出此时间,掉电保持数据将丢失,而触摸屏是使用电池保持数据,电池保持时间的数据远大于电容。

HMI时间写入PLC,在HMI 帮助手册内有写,有实例教程可做参考:

1、在HMI中,系统变量选择需要的变量(年月日时间变量在此页面的最右侧,“系统时间”选项中选择)

2、在PLC中新建变量,关联到HMI中,系统变量有具体的年月日时分秒等变量,另外还有一个写入时间的bool变量(实例中使用的是INT数据类型,去改INT.0 位的bool进行写入)

3、新建一个脚本,然后关联到INT变量上

变量关联脚本

4、PLC中调用时间写入功能块

FB_设置HMI时间(

xExecute:= hi_时间写入按钮.0,                     //hi_时间写入按钮.0(采用瞬时触发信号,触摸屏没接收到信号就结束了,所以采用长时间触发

uiMillisecond:= ,

uiSecond:= hui_秒,

uiMinute:= hui_分,

uiHour:= hui_小时,

uiDay:= hui_日,

uiMonth:= hui_月,

uiYear:= hui_年,

iTimezone:= ,

xResult=> ,

eErrorID=> );

由于时间写入功能块触发写入是上升沿,在实际情况中发现,每次上电,HMI的时间有时会写不进,通过观察,判断是PLC还未完成初始化完成就触发的时间写入,导入时间无法写入,此时有两种思路:1、采用定时器,每次上电若干时间后,再触发时间写入,如下程序段:

FB_上电延时写入PLC(IN:= gb_ECT初始化完成, PT:= T#30S, Q=> , ET=> );//上电延时30秒,再把触摸屏时间写入PLC

IF FB_上电延时写入PLC.Q THEN

hi_时间写入按钮.0                        := TRUE;

END_IF

IF FB_设置HMI时间.xResult THEN

hi_时间写入按钮.0                        := FALSE;                        //这个不需要复位,每次上电只写一次,断电后自动复位

END_IF

2、使用系统隐式功能块,了解PLC完成初始化再进行时间写入,关于隐式功能块图片如下:

变量xConfigFinished为true,代表所有配置参数的传送已经正确完成。通讯正在运行。此时可以进行时间写入,这样能保证每次上电都能把HMI时间写入到PLC,实例程序如下:

hi_时间写入按钮.0:= gb_ECT初始化完成;

以上知识是个人在书本学习或在实践中学习到的,为了后续查找,故此在公众号分享。喜欢此类知识分享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