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飞剪的原理简易介绍和PLC源码分享

楼主(2024-10-24):
切割方法变型

• 定尺切割

定尺切割时切割固定的可调材料长度。锯操作员可调整每次切割的材料长度。

• 按测量输入信号切割

当按测量输入信号切割时,传感器会检测材料上的标记。跟随轴和切割与标记同步。

主值提供的变型

• 实轴的主值

直接从网络驱动器使用位置主值。

工作原理

说明

切割位置是指卷材上要切割材料的位置。切割位置通过测量输入或由 PLC 通过可调材料长度检测为标记。由于卷材在移动,切割位置也在移动。锯与卷材同步移动,以便锯片移动到材料切割位置的正上方。一旦到达该同步位置,就会启用切割。

P1 切割位置

P2 锯的起始位置

P3 同步位置,启用切割

P4 剪切已完成。

① 锯的加速范围

② 同步行程范围,可触发切割,可触发间隙创建

③ 锯位置

④ 卷材位置

切割完成后,锯会返回起始位置。

对称同步

工作原理

程序根据同步长度计算所需的同步参数。因此,同步曲线始终是对称的。使用对称同步,

不需要锯轴的速度过冲。锯与协调的均匀加速运动同步。同步位置由块计算。

当引导轴到达计算出的起点位置时,会触发两轴同步。

同步长度是从同步开始位置到两轴同步移动所在的同步位置的距离。一旦锯座到达同步位

置,就立刻设置启用切割。

锯移动经过切割位置。同步长度越短,同步期间产生的加速度越高。

P1 卷材上的切割点

P2 同步的起点

P3 锯座起始位置

P4 达到同步

① 同步长度

同步期间的卷材路径

② 同步期间的锯座路径

③ 卷材速度

④ 锯的速度

按测量输入信号切割

说明

使切割与标记同步,并以不同长度切割材料。此功能仅适用于自动运行。

工作原理

测量输入检测卷材上的标记。该信号触发锯与卷材以及标记处切割的同步。该块通过测量

输入与测量系统原点的距离来计算锯与标记的同步。

P1 测量探针参数

P2 测量系统的原点

定义为位置 0.0,通常在锯的左侧限动器上

P3 锯的起始位置

① 测量输入与原点之间的距离

② 原点与起始位置之间的距离工程组态

切割启用

说明

指明锯与材料同步移动,并能够以正确长度切割材料。

工作原理

当锯轴同步后,信号“cutPossible”已设置,并发出可触发切割的信号。切断启用由

“cutDone”已执行切割反馈信号终止,或在到达锯轴的最大切割位置时终止。

PLC代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