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自定义电子凸轮算法-飞剪(旋切)

楼主(2024-10-24):
电子凸轮-飞剪(旋切)是一种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用于精确控制材料切割过程的技术。它结合了电子凸轮的概念和传统的飞剪技术,以实现更加灵活、高效且准确的材料切割。

一、电子凸轮

  • 定义:电子凸轮是一种通过软件编程来模拟传统机械凸轮功能的方法。与需要物理设计和制造的传统机械凸轮相比,电子凸轮可以通过更改程序参数快速调整运动特性,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优点

    • 灵活性高:易于调整,无需更换硬件即可改变运动曲线。

    • 准确性好:能够实现非常精细的位置控制。

    • 可维护性强:减少了对复杂机械部件的需求,降低了故障率。

    • 能耗较低:优化后的运动曲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二、飞剪(旋切)

  • 定义:飞剪是用于连续生产线上的材料切断装置,在材料不断移动的情况下进行切割。根据刀具的旋转方向可分为上切式、下切式等类型。

  • 应用场合:广泛应用于钢铁、造纸、纺织等行业中对于长条形材料的定长或不定长裁剪。

三、自定义电子凸轮-飞剪系统

自定义这样的一个系统通常涉及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 需求分析:明确所要处理材料的特点以及生产线上其他设备的具体要求。

  2. 系统选型:选择合适的伺服驱动器、电机及编码器等核心组件,并考虑是否需要专门的控制器或者使用PLC+触摸屏组合。

  3. 编程与调试

    • 使用专业的运动控制软件或编程语言编写电子凸轮逻辑。

    • 设置正确的速度曲线以确保平稳过渡和精确停止。

  4. 安全措施:考虑到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问题,需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并设置紧急停止按钮等。

  5. 测试与优化:经过初步安装后进行全面测试,针对发现的问题做出相应调整直至满足性能指标为止。

通过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自定义电子凸轮-飞剪系统能够在保证切割精度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非常适合于那些对产品质量有着严格要求并且追求高效生产的现代化工厂。不过,具体实施方案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包括但不限于成本预算、空间限制等因素。
四、程序(自定义凸轮算法部分)
void MAIN ( PINT16S W, PBIT B )
{
#define SysRegAddr_D_HD_HM_FS_HSD_HSCD_SD_SFD_SM_M_HCD_HTD_T
#include"MC.h"

//凸轮写点
#define master_pos_1 HD[7002]
#define slave_pos_1 HD[7006]

#define master_pos_2 HD[7102]
#define slave_pos_2 HD[7106]

#define master_pos_3 HD[7202]
#define slave_pos_3 HD[7206]

#define master_pos_4 HD[7302]
#define slave_pos_4 HD[7306]

#define Spindle_speed  HD[120]   //主轴速度设置
#define head_arr 4000     //首地址
#define Total_length       DFHD [head_arr+0]   //总长度
#define Number_of_knives   DFHD [head_arr+4]    //刀数
#define S_angle      DFHD [head_arr+8]    //飞剪同步角度
#define AccDecDistance DFHD [head_arr+12]   //从轴加减速长度

#define POS_1  HD [head_arr+500]
#define POS_2  HD [head_arr+504]
#define POS_3  HD [head_arr+508]

#define Synchronization_length  DFHD[head_arr+600]   //同步长度

LREAL perimeter = 314.00;   //周长

    Synchronization_length = S_angle / 360.0 * perimeter;
   POS_1 = ( int ) perimeter / Number_of_knives / 2 - Synchronization_length / 2;
    POS_2 = ( int ) POS_1 * 4 + Synchronization_length;
    POS_3 = ( int ) Total_length / 2;

//计算凸轮主轴从轴点位

    slave_pos_1 = POS_1;
    slave_pos_2 =  POS_1 +  Synchronization_length;
    slave_pos_3 = perimeter / Number_of_knives;

    master_pos_1 = POS_2 - Synchronization_length / 2;
    master_pos_2 = POS_2 + Synchronization_length / 2;
    master_pos_3 = Total_length;

}
凸轮曲线

轴是能块

五、结论

自定义电子凸轮-飞剪(旋切)系统因其高精度、灵活性和效率,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中的材料切割过程。以下是几个主要的应用场合:
  1. 金属加工

    • 在钢铁行业中,用于钢板、带钢等的连续生产线上的定长或不定长裁剪。

    • 铝箔、铜带等有色金属材料的精确切割。

  2. 造纸工业

    • 纸张生产线上,对大卷纸进行分切以适应不同的包装需求。

    • 特种纸类如壁纸、标签纸等需要精细处理的产品。

  3. 纺织与非织造布

    • 布匹、无纺布等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裁剪,确保成品尺寸一致性和质量。

    • 服装制造中,按照设计图纸快速准确地切割面料。

  4. 塑料薄膜及复合材料

    • 包装用塑料膜的制作过程中,根据产品规格要求进行裁剪。

    • 汽车内饰件、家电面板等使用的复合材料板片切割。

  5. 食品包装

    • 对于需要密封包装的食物,比如糖果、饼干等,使用飞剪技术可以实现高效精准的包装材料切割。

    • 薄膜包装材料的自动切割,保证每个包装单元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