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经常受干扰,迫不得已给PLC单独埋了个接地铜管...

楼主(2024-10-25):
还记得刚上班时工厂里有一台大功率压砖机,因为其它设备和数字地的原因导致其电子设施几次烧毁,最后废了好大的力气将它修好,解决问题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什么加电磁环,更换地线等等,都不起作用,最后找人在就地挖了个坑,埋了一根接地铜管和接地填料,搞成了单独接地。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接地。

近年来,很多国内外的标准不主张信息设备采用独立的接地装置,推荐采用共用接地系统。例如,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即将建筑物内的各种接地都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上。当该建筑物遭受雷击时,电力系统的电压和电子设备工作接地的电压同时上升,保持了设备的工作电压不变,使电子设备在雷击时可正常工作。共用接地系统通常利用建筑物的基础做接地极,其接地电阻一般在1欧姆以下,如有设备对接地电阻的要求更低,应取其最小值。

接地就是让已经纳入防雷系统的闪电能量泄放入大地,良好的接地才能有效地降低引下线上的电压,避免发生反击。过去有些规范要求电子设备单独接地,目的是防止电网中杂散电流或暂态电流干扰设备的正常工作。90年代以前,部队的通信导航装备以电子管器件为主,采用模拟通信方式,模拟通信对干扰特别敏感,为了抗干扰,所以都采取电源与通信接地分开的办法。现在,防雷工程领域不提倡单独接地。

在IEC标准和ITU相关标准中都不提倡单独接地,美国标准IEEEStd1100-1992更尖锐地指出:不建议采用任何一种所谓分开的、独立的、计算机的、电子的或其它这类不正确的大地接地体作为设备接地导体的一个连接点。接地是防雷系统中最基础的环节。接地不好,所有防雷措施和防雷效果都不能发挥出来。防雷接地是地面通信台站安装验收规范中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PLC的接地属于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

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可分为:串联式单点接地、并联式单点接地、多分支单点接地

串联式单点接地:

也就是第1种接地方式。

接地方法:将多个低压电气设备的接地端子在设备的就近处与同一根接地线连接上,然后通过这根接地线与接地装置连接。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节省人力、物力;而坏处在于:当公用的接地线出现断路时,如果接地系统中有一台设备漏电,就会引起其它设备的外壳上均出现电压,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并联式单点接地:

将多个低压电器设备的接地端子都引出一根接地线,然后将这若干条线同时接到接地装置上。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当接地系统中的其中一台设备接地线出现断路时,不会造成其它设备外壳出现电压,对保障人身安全有好处。而这种接地方式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如果是电子设备或其它对高频干扰高度敏感的电气设备,来自于其它设备的高频干扰(例如变频器、中频炉等晶闸管变流器件)将会从共地点串入,造成设备工作不正常。

多分支单点接地:

也就是第3种接地方式。

接地方法: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端子单独接到接地装置上。接地方法和第2种接地的区别在于:设备具有单独的接地体(或者变通一下:直接接到离接地体最近的接地装置上(或者接地源处),每个设备在电气接地回路上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例如超过50米))。这有效的避免了设备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但这种接地方式费时、费力而且单独接地源不一定好取。

在平常施工中,实际上PLC的接地方式一般采用第2种接地方式,至于电磁干扰方面:如果柜内有多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可以在PLC电源的前端加装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

一般设计时在变频器附近的PLC前端都加装了电源滤波器。这样处理以后,和防雷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冲突了。

对于受干扰影响不大的直流和交流设备,可以接在一起——即使直流和交流电路因为某种原因连通了,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回路(接地可不是回路中的一部分),也不会造成设备损坏。曾有人将AC220V的电源与DC24V回路连上了,但设备工作仍然正常。

数字地和模拟地建议分开(除非你的低压电气设备电源电压只有几十伏),因为数字电路属于正负5V、12V、24V级别的,很容易受干扰,而且一旦外部异常电压一旦串入将很大可能性的造成设备损坏。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