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一年只一次,百篇电工+PLC技术资料大合集,不看真的亏!

楼主: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7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小编经常收到很多人询问公众号上的文章,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的技术文,小编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整理了2018年技成微信公众号的所有技术文章并将其分类,建议大家收藏一下,方便快速查找使用。

电机相关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动机、磁场、直交流电路、电场计算公式大全,电工必备!

视频讲解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及安装,清晰易懂

电机的这些启动方式,每个电工都该心里有数~

自动化工厂实拍,电机是如何制造的

电机启动电容的原理和结构,很多电工见过却不懂

初学电工必看|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接线方法图解

电机原理动图+3D视频
电动机保护的三大法宝

电动机三角型与星型的区别和接线方法图解

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烧坏的常用方法

知道电机功率如何选空开、接触器和电线?

解析|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防爆电机的常见问题,你遇到了几个?

初学电工必看|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接线方法图解
为什么三相电机正常运转后按停止按钮却不能停止运转

快收藏|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合集文章

这五招,让你的电机避免烧毁~

干货|电机振动原因及检修办法!

果断收藏!电机额定电流该这么算!

盘点电机故障五大元凶及其故障处理

变频器对电机影响及解决办法

直线电机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与常见问题

为什么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自制简易小电动机,人人都可学哦!

关于伺服电机这些你都知道吗?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控制电路的识图与安装

中国VS老外的电机制造视频,到底哪个好?

步进电动机应用技术

盘点世界上的巨无霸发电机,你见过的那些都是“小菜”

为什么电机启动电流大?启动后电流又变小?

各种电机电流及额定电流的计算,一次全部教给你!7张图教你用摇表简单测量三相电机的好坏

电机型号参数大全,再不怕看不懂型号了!

电动机软启动的这点事,看了这份PPT保准你门儿清!

3D动画演示:伺服电机是如何工作的?牢记12字真言,实现电动机的N地控制电路不是梦~
C型微断是否可以用于电机供电回路?

电动机绕组的接线方法:星形+三角形+星三角的特点和性能对比!

加一只继电器来实现对三相电机的缺相保护

2把尺子,4个电机,就造成了无人机?
三菱伺服电机报警“3E.1”要怎么解决?

电工用图相关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流互感器接线图,电工必知~

电工特训用的电气二次图PPT,56页,果真好东西!

实例讲解如何看懂电工图纸,非常通俗了!
电工不会电气图上的符号就尴尬了!这份电气工程图形符号大全赶快收藏

来自老电工的珍藏:36种自动控制原理图!
果断收!电工最常用电气元件实物图及对应符号

电工必懂的7张电路图,全看懂给你赞!

电工常用电表接线图大全,电工福利~

终于来了|电气施工图常用图形符号

电气图分类~电工必看!

电工必知!基本电子电路图!

最全电气工程符号,99%的人都收藏了

PLC相关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工必看】初学PLC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在做无用功!

想学PLC,选西门子还是三菱?

第一次见用趣味图画讲解PLC中断,有点意思!

PLC与文本屏、编码器、变频器程序实例

PLC与PLD只有“一字之差”,但你知道究竟有什么区别?

3分钟了解PLC的点动控制原理~

学PLC,究竟要不要买一台PLC?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实例讲解PLC故障排查及分析,这几招值得一学!

设计一个完整的PLC应用系统离不开这必需的几步

实战经验|现场安装、调试PLC全过程

PLC串口通信原理,科普帖~

单片机和PLC哪个好学?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PLC数字信号、模拟信号输入和控制,你知道多少?

看似"干扰"引起的PLC故障,罪魁祸首却是接线问题

看门外汉怎么成功学习PLC,经验分享!

PLC梯形图的识别方法与步骤大全

PLC通讯MODBUS协议的应用及编程

PLC能用到的几类编程语言以及性能好坏的判断

10年工控人关于学习PLC编程的一些建议

PLC编程常用词汇(一)
PLC编程常用词汇(二)

PLC梯形图编程时必须注意的几点内容

PLC指令集,了解一下

PLC编程 | 从原理图到程序的经典实例详解

安装PLC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环境因素

PLC程序编制时最易犯的低级错误

PLC的安装及其维护注意事项,工控人必知

电工学PLC的优势和好处有多少?电工自己可能也想不到

学习PLC编程的七大好处

PLC串口通讯和通讯接口知识

搞懂输入(出)端和信号类型,PLC接线也没那么难

工业中的DCS和PLC控制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

PLC中开关量、模拟量、脉冲量的编程算法

美国有哪些PLC?

电工入门PLC该学什么?新手必看!

10个PLC入门编程指令,搞懂了再说学PLC

16个PLC程序设计规范

PLC常用数制及转换方法

为什么电气人都去学PLC??

PLC编程实例及经验设计法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来说说无线PLC的那点事,干货!

PLC简单案例讲解——机器人周边设备控制

PLC学习者必须知道的人机界面知识

PLC模拟量的精确度和对应数值有没有关系?

如果PLC接入点接入220V电压会怎样?

7个基础指令+4个编程实例,小白秒变PLC老司机由浅入深PPT,2分钟让你全面了解PLC

PLC电源能和外部电源并在一起吗?

PLC编程中的进制数是什么意思?举例说明什么样的PLC可以算是高端PLC?

PLC到底是怎么替代传统继电接触控制系统的?

变频器与PLC通讯连接方式图解

PLC零基础入门讲解,如何根据手册和图纸,实现输出接线

PLC与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知识,35张PPT一目了然!

电气图转换为PLC梯形图实用方法,朋友圈疯狂转载

PLC和变频器进行配合时所需注意的事项

中英文对照版的PLC控制指令,太实用了!

这6种方法帮你学好PLC

PLC的点动控制原理,初学者看看!

PLC常用梯形图程序,附文字说明

PLC老师傅不会轻易告诉你的那些经验!
电气图变成PLC程序图,就是这么简单!

电气工程专业的我如何10天学会PLC技术?

PLC工程师必须掌握!3种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

史上最全!PLC常用编程语言

老手总结:学习PLC重点提要及必经5个阶段

PLC输入输出接线解析,史上最全!

PLC学习和使用中易出现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方法

如何学好PLC编程 大神这么做

PLC怎么选购?这几方面很重要!

plc常开常闭触点

零基础照样学懂PLC !入门图解!

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跨界IT:开发我的PLC跨平台操控系统

会PLC编程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分享】常见PLC问题汇总 PLC调试不求人

电工学习PLC需要什么知识?

电工面试:要求会PLC编程?

PLC控制电动机星三角启动,这张图错在哪里?

PLC梯形图设计的六个原则

AB PLC的5种主流分类,你用的是哪种?

欧姆龙PLC编程前的设定(模拟量、高速计数、加密)

你知道欧姆龙PLC的地址该怎么分配吗?

西门子PLC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S7-1200PLC的高速计数器功能的应用
S7-200 SMART PLC扩展模块及CPU结构、电压

S7-200 PLC模拟量的A/D和D/A转换以及编程的探讨

S7-200 SMART系列PLC的间接寻址功能

详细讲解S7-200 PLC掉电数据保持

S7-1500PLC的常用模块及功能(文末有惊喜)

西门子S7-200 PLC的15个常见经典问题详解
西门子PLC故障排查解说及实例,很实用~

学西门子PLC的必备知识:如何与触摸屏之间来实现控制

学西门子PLC时,BCD码和十六进制要分清,附寻址介绍表

西门子PLC与绝对值编码器的连接、实例和如何对编码器编程

西门子PLC编程实例及技巧(运料小车控制系统)

一步步教你西门子PLC程序的上下载

怎样理解西门子PLC置位和复位指令

盘点西门子PLC通讯时的常见的十大问题!

水塔水位的控制,分享一则西门子PLC应用实例

「图解」如何对西门子PLC加密(以step7为例)

西门子S7-200 PLC 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一)

【续】西门子S7-200 PLC 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二)
西门子PLC案例:编写单一故障报警电路

西门子PLC应用实例:简易机械手的PLC控制

【详细图解】西门子S7-300PLC的电气安装。不收就亏大了!

西门子PLC仿真软件怎么使用?图解

西门子PLC如何实现两灯交替闪烁的两种编程法

怎样理解西门子PLC置位和复位指令(超实用)

干货 | 西门子PLC编程详细讲解及案例分析
西门子PLC编程指令集,看完你也是高手!

西门子S7-200系列PLC自由口通信程序设计之数据的发送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的定时器介绍(一)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的定时器介绍(二)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的定时器介绍(三)

西门子PLC学习技巧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接口简介和故障解析

西门子PLC S7-300接地规范

三菱PLC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如何学习三菱PLC?零基础带你入门

三菱PLC与变频器在自动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应用

快收藏|三菱PLC常用的指令汇总

三菱PLC编程案例,46页经典PPT详解

你们要的三菱PLC常用指令汇总,速存~

你们要的三菱PLC的通讯与编程案例~

图文|三菱PLC编程经典案例总结(一)
图文|三菱PLC编程经典案例总结(二)

三菱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RS-485通讯如何实现三菱PLC对三菱变频器的控制?

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通信设置方法

三菱PLC快捷键大全,建议人手一份
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通讯方法(一)

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通讯方法(二)

三菱PLC运动控制指令的对比、使用

三菱PLC类型介绍和编程软件的使用

三菱Q系列PLC的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用FX 5U PLC与威纶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图文|三菱PLC编程经典案例总结(一)

图文|三菱PLC编程经典案例总结(二)

图文|三菱PLC编程经典案例总结(三)

三菱PLC以太网程序实现上下载的两种方式
三菱PLC的通讯与编程,附实际案例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6 种三菱PLC编程语言

三菱PLC现场总线 CC-link网络应用

三菱PLC经典问答100道!(一)

三菱PLC经典问答100道!(二)

看完就会的三菱PLC实例详解

三菱Q系列PLC定位伺服控制经典程序(指令带解释)

37个三菱PLC常见错误代码及解决方案

案例分享!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
一台威纶通触摸屏与多台三菱PLC通讯案例,深度分析

万用表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老电工分享万用表的四大用法、用前准备和档位含义,0基础也能学会!

万用表还能这么玩,有些电工竟然不知道
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方法及步骤
万用表还能测出电机的好坏?

怎样用万用表检查线路是短路还是接地?

万用表怎么测电流?

☛教你高效使用数字万用表

用万能表测量零线与火线间电压为380V,为啥?

2分钟视频,教你数字万用表测试电压、电流、电阻
没有万用表如何快速判断单相电机是绕组坏还是电容坏?

查漏电万用表打什么档?

简单易懂|万用表实用口诀

数字万用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前方高能! 万用表怎么用?

电工布线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房子布线横平竖直很美观,但老电工看完却说我被坑了!

电工穿线器怎么用?图解
16条水电装修细节,老电工的10年经验之谈!

电工穿线管堵住了怎么解决?

电工接线顺口溜,太全了!

老电工10年总结的12例接线方法,收藏备用!

用地线代替零线,家用电器能正常工作吗?为啥?

电工带电操作是先接零线?还是先接火线?

电工老师傅常用的电线穿管方法,安全实用!

电工接线千万不能马虎,每个电工都该知道的接线方法!

老电工20年接线经验总结,学到就是赚到

零火线都带电!看看老电工怎么说

为什么老电工都在这几个地方装插座?用过才知多方便!

图文并茂|17条伪电工的常见水电改造

老电工接线头只用5秒,好看又实用

千万别中招!电工铺电线的四大隐形猫腻

果断收|电工用线口诀及解析

必看|水电工常用十大工具及用法

1分钟看懂电工接线端子生产原理

开关相关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工必用的万能转换开关及其接线图看法,一般人都能看懂

非常详细的点动控制解说,初学电工必看电工必备!单控 双控 三控 四控开关的接线,学会不求人!

【电工必读】光电开关知识

【电工基础】刀开关,独家资料

教你看懂按钮开关接线图

按钮开关型号图片,超全!

没想到电气开关制造竟然这么复杂!(附17类开关接线图)

三控开关、三开双控是啥?附三开单控和三开双控实物接线图,一看就会!

上百元和几十元开关插座的区别?选择开关插座的注意事项

电工必备!单控 双控 三控 四控开关的接线,学会不求人!

光电开关点动控制接触器的实物接线图详解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到底有几种接法?你用哪一种接法?

开关电源的电路组成与原理分析

水位浮球开关怎么接线?两个浮球开关控制两台排污泵

开关、插座知识大全
电工老鸟的检修秘诀:开关电源千万别忽视!

开关、断路器、接触器、热电偶、电能表接线图大全(一)

开关、断路器、接触器、热电偶、电能表接线图大全(二)

开关、断路器、接触器、热电偶、电能表接线图大全(三)

漏开和空开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家里没装地线,用漏电开关有效果吗?

先装漏电开关还是先装空气开关?太多人装错

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可以替换吗?

家用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哪个更重要?

开关柜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干货|高压隔离开关与高压负荷开关的区别

高压开关柜的种类及常见故障分析

精|高压开关柜培训67页ppt 图文并茂

最全最强大!开关柜及相应电气元器件知识汇总

秒懂高压开关柜(3D动画)

变频器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工用变频器的几大误区,别干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一)

四个窍门帮你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

17个变频器+电动机使用中必须要清楚的问题

几种常用的简单控制变频器方法,让变频器运转起来!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代码表+故障解决方案,快收藏!

变频器接线端子解释

只有220V家用电,竟能让变频器带动三相电机!

变频器到底能不能节能?
电机用了变频器出现漏电是怎么回事
变频器接线方法图解

【电工必知】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分析和处理方法

干货!常见的变频器故障解决措施!

【干货必备】变频器恒压供水调试教程

变频器维修的十种学习方法,必须收藏!

变频器常见问题——参数类

变频器对电机影响及解决办法

变频器发生故障的检查方法

40种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九招教会你变频器如何抗干扰

为什么变频器不能配漏电保护器?

接线端子在变频器故障检修时的常见问题

变频器同时一拖多电机时要注意的6个问题

变频器维修顺口溜,建议收藏

电机用了变频器出现漏电是怎么回事

变频器被加密了怎么办?(各种品牌都有,建议收藏)

变频器接线端子解释

变频器问题那么多,就该这么办!

配电柜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配电柜接线如果都能达到这个标准,那真的太值得电工骄傲了!

【电工必备知识】配电柜内那些常用的电气元件

配电柜接地线的基本要求,作为电工要铭记于心

低压配电柜接互感器电度表怎么接线?
配电柜内部结构解析大全,一文足矣!

一,二,三级配电柜有区别吗?

电气控制柜元件安装接线配线的规范【图解】

【图】配电柜上电流表与互感器的接线图

电工相关口诀公式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超全的电工必备口诀,记住了你就是下一个老电工!
电工最实用的8大经验公式,快快收藏~

39个电工专业术语解释!这才是电工入门的干货!

电工基础知识,这可是刚需!

学会25条电工基础口诀,谁都可以说懂电

电工常用计算公式

电工线径口诀会背了,可你知道它怎么用吗?

好用到爆!电工口诀15条

「超实用」电工必读32条口诀~

电工必知!基础知识65条

人手一份!电工实用口诀18例!

电工必须明白的一些专业知识,建议收藏!

电工配线必备口诀,99%的人看完后都收藏了

最全电工实用口诀,绝对收藏!

电工必懂专业知识50问

电工必备常识,人手一份!

史上最全面的电工常识
初学|电气施工中的难题33例

维修电工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维修电工都能轻松查电路故障,你也可以!

维修电工快速查找电气故障秘籍!

电工必备:照明电路的一般故障及检修方法

电工高手的维修经验

电工老鸟的检修秘诀:开关电源千万别忽视!

低压带电作业,电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哪些?维修电工必会的四项设备操作,你都知道吗?

维修电工必会的四项设备操作,你都知道吗?

维修电工如何快速查找电气故障

工厂电路和设备维修必知,作为电工都应该了解的..

手机居然能作为维修检测工具来用!

两进两出解故障,记一次尴尬的私活维修!

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

电线电缆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3分钟掌握电缆施工5要点!

多大功率的设备配多大电缆?电工必备

最规范的冷缩法接电缆,看懂的都是好电工

一步步教你制作冷缩电缆头~

你不知道的地下电缆那点事~

超实用|电线电缆常见80问
怎么选择电缆的截面积

快收藏!电线电缆规格型号认识大全!(1)

快收藏!电线电缆规格型号认识大全!(2)

第三波!电线电缆规格型号认识大全!(3)
地下电缆是如何炼成的?

最规范的冷缩法接电缆,看懂的都是好电工

设备维护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气设备维护保养【电工必转】

工业设备的电气维护及保养方法

电工证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工证怎么复审?

电工是特种作业人员,不持证上岗的法律后果可不轻(电工证怎么考)
这份电工证试题,你能答对多少?(附答案)

电工进网许可证取消后,电工不用考证了?旧证件还有效吗?

你居然还不懂!电工证和电工操作证的区别

视频|电工作业应注意哪些问题?绝对不能伪造电工证!

验电笔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电工必知!低压验电笔应用口诀

验电笔的这些用法,有些电工还真不知道

电工相关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为什么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不要脸的是焊工”?

老电工轻易不说的四个小窍门

90%的电工不知道的一个绝招

听说这四个失误,90%的电工都犯过

生命第一|电工安全操作要点
电工常犯的15大错误,你中招了吗?

作为一个优秀电工,必须具备哪些技能?

电工工具有哪些?

我国的火电厂是如何工作的?直观有价值

电工避免不了带电作业,但带电作业时要注意这几点

电工高手支招漏电保护器接线方法

继电器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

入门|热继电器工作原理及接线

电工必备的时间继电器知识大全

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区别

接触器继电器NO和NC接线,举例说明

加一只继电器来实现对三相电机的缺相保护

入门|热继电器工作原理及接线

电工必备的时间继电器知识大全

1、转发本文章至朋友圈并截图
2、将截图发送至微信公众号

就有机会领取:
技成内部书籍、技成单课程、技成金牌会员!
↓↓

活动时间:1月12号—1月15号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技成培训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