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全PLC选型总结“你不知道的秘密” ...
超全PLC选型总结“你不知道的秘密”

楼主: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超全的PLC选型总结
在plc系统设计时,首先应确定系统方案,下一步工作就是
PLC
的设计选型。选择
PLC
,主要是确定
PLC
的生产厂家和
PLC
的具体型号。对于系统方案要求有分布式系统、远程
I/O
系统,还需要考虑网络化通讯的要求。那么具体应该如何选择
PLC
呢
?
小编认为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PLC生产厂家
确定PLC的生产厂家,主要应该考虑设备用户的要求、设计者对于不同厂家
PLC
的熟悉程度和设计习惯、配套产品的一致性以及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因素。从
PLC
本身的可靠性考虑,原则上只要是国外大公司的产品,不应该存在可靠性不好的问题。
小编个人认为,一般来说,对于控制独立设备或较简单的控制系统的场合,配套日本的PLC产品,相对来说性价比有一定优势。对于系统规模较大网络通讯功能要求高、开放性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远程
I/O
系统,欧美生产的
PLC
在网络通讯功能上更有优势。另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
(
例如:冶金、烟草等
)
应选择在相关行业领域有投运业绩、成熟可靠的
PLC
系统。
二、输入输出(I/O)点数
PLC的输入
/
输出点数是
PLC
的基本参数之一。
I/O
点数的确定应以控制设备所需的所有
I/O
点数的总和为依据。在一般情况下,
PLC
的
I/O
点应该有适当的余量。通常根据统计的输入输出点数,再增加
%~
%的可扩展余量后,作为输入输出点数估算数据。实际订货时,还需根据制造厂商
PLC
的产品特点,对输入输出点数进行调整。
三、存储能量
存储器容量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本身能提供的硬件存储单元大小,程序容量是存储器中用户应用项目使用的存储单元的大小,因此程序容量小于存储器容量。设计阶段,由于用户应用程序还未编制,因此,程序容量在设计阶段是未知的,需在程序调试之后才知道。
为了设计选型时能对程序容量有一定估算,通常采用存储器容量的估算来替代。PLC存储器内存容量的估算没有固定的公式,许多文献资料中给出了不同公式,大体上都是按数字量
I/O
点数的
~
倍,加上模拟
I/O
点数的
倍,以此数为内存的总字数(
位为一个字),另外再按此数的
25%
考虑余量。
四、控制功能
该选择包括运算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编程功能、诊断功能和处理速度等特性的选择。
(一
)
运算功能
简单PLC的运算功能包括逻辑运算、计时和计数功能;普通
PLC
的运算功能还包括数据移位、比较等运算功能;较复杂运算功能有代数运算、数据传送等;大型
PLC
中还有模拟量的
PID
运算和其他高级运算功能。
随着开放系统的出现,目前在
PLC
中都已具有通信功能,有些产品具有与下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具有与同位机或上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还具有与工厂或企业网进行数据通信的功能。
设计选型时应从实际应用的要求出发,合理选用所需的运算功能。大多数应用场合,只需要逻辑运算和计时计数功能,有些应用需要数据传送和比较,当用于模拟量检测和控制时,才使用代数运算,数值转换和
PID
运算等。还有的要显示数据时需要译码和编码等运算。
(二
)
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包括PID控制运算、前馈补偿控制运算、比值控制运算等,应根据控制要求确定。
PLC
主要用于顺序逻辑控制,因此,大多数场合常采用单回路或多回路控制器解决模拟量的控制,有时也采用专用的智能输入输出单元完成所需的控制功能,提高
PLC
的处理速度和节省存储器容量。例如采用
PID
控制单元、高速计数器、带速度补偿的模拟单元、
ASC
码转换单元等。
(三)通信功能
大中型PLC系统应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和标准通信协议(如
TCP/IP
),需要时应能与工厂管理网(
TCP/IP
)相连接。通信协议应符合
ISO/IEEE
通信标准,应是开放的通信网络。
PLC系统的通信接口应包括串行和并行通信接口(
RS2232C/422A/423/485
)、
RIO
通信口、工业以太网、常用
dcs
接口等;大中型
PLC
通信总线(含接口设备和电缆)应
:
冗余配置,通信总线应符合国际标准,通信距离应满足装置实际要求。
PLC系统的通信网络中,上级的网络通信速率应大于
1Mbps
,通信负荷不大于
60%
。
PLC
系统的通信网络主要形式有下列几种形式:
1)
PC
为主站,多台同型号
PLC
为从站,组成简易
PLC
网络;
2)
台
PLC
为主站,其他同型号
PLC
为从站,构成主从式
PLC
网络;
3)
PLC
网络通过特定网络接口连接到大型
DCS
中作为
DCS
的子网;
4)专用
PLC
网络(各厂商的专用
PLC
通信网络)
PLC为减轻
CPU
通信任务,根据网络组成的实际需要,应选择具有不同通信功能的(如点对点、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通信处理器。
(四
)
编程功能
离线编程方式:PLC和编程器公用一个
CPU
,编程器在编程模式时,
CPU
只为编程器提供服务,不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完成编程后,编程器切换到运行模式,
CPU
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不能进行编程。离线编程方式可降低系统成本,但使用和调试不方便。
在线编程方式:CPU和编程器有各自的
CPU
,主机
CPU
负责现场控制,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与编程器进行数据交换,编程器把在线编制的程序或数据发送到主机,下一扫描周期,主机就根据新收到的程序运行。这种方式成本较高,但系统调试和操作方便,在大中型
PLC
中常采用。
五种标准化编程语言:顺序功能图(SFC)、梯形图(
LD
)、功能模块图(
FBD
)三种图形化语言和语句表(
IL
)、结构文本(
ST
)两种文本语言。选用的编程语言应遵守其标准(
IEC6113123
),同时还应支持多种语言编程形式,如
C
、
Basic
、
Pascal
等,以满足特殊控制场合的控制要求。
(五
)
诊断功能
PLC的诊断功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诊断。硬件诊断通过硬件的逻辑判断确定硬件的故障位置,软件诊断分内诊断和外诊断。通过软件对
PLC
内部的性能和功能进行诊断是内诊断,通过软件对
PLC
的
CPU
与外部输入输出等部件信息交换功能进行诊断是外诊断。
PLC的诊断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对操作和维护人员技术能力的要求,并影响平均维修时间。
(六
)
处理速度
PLC采用扫描方式工作。从实时性要求来看,处理速度应越快越好,如果信号持续时间小于扫描时间,则
PLC
将扫描不到该信号,造成信号数据的丢失。
处理速度与用户程序的长度、CPU处理速度、软件质量等有关。目前,
PLC
接点的响应快、速度高,每条二进制指令执行时间约
0.2
~
0.4
μ
s
,因此能适应控制要求高、相应要求快的应用需要。扫描周期(处理器扫描周期)应满足:小型
PLC
的扫描时间不大于
0.5ms/K
;大中型
PLC
的扫描时间不大于
0.2ms/K
。
五、PLC机型
PLC的类型:
PLC
按结构分为整体型和模块型两类。
整体型PLC的
I/0
点数较少且相对固定,因此用户选择的余地较小,通常用于小型控制系统。这一类
PLC
的代表有:西门子公司的
S7-200
系列、三菱公司的
FX
系列、欧姆龙公司的
CPM1A
系列等。
模块型PLC提供多种
I/O
模块可以在
PLC
基板上插接,方便用户根据需要合理地选择和配置控制系统的
I/O
点数。因此,模块型
PLC
的配置比较灵活,一般用于大中型控制系统。例如西门子公司的
S7-300
系列和
S7-400
系列、三菱公司的
Q
系列、欧姆龙公司的
CVM1
系列等。
六、各种模块选择
(一
)
数字量
I/O
模块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应考虑应用要求。例如对输入模块,应考虑输入信号的电平、传输距离等应用要求。输出模块也有很多的种类,例如继电器触点输出型、AC120V/23V双向晶闸管输出型、
DC24V
晶体管驱动型、
DC48V
晶体管驱动型等。
通常继电器输出输出型模块具有价格低廉、使用电压范围广等优点,但是使用寿命较短、响应时间较长、在用于感性负载时需要增加浪涌吸收电路;双向晶闸管输出型模块响应时间较快适用于开关频繁,电感性低功率因数负荷场合,但价格较贵,过载能力较差。
另外,输入输出模块按照输入输出点数又可以分为:8点、
点、
点等规格,选择时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合理配备。
(二
)
模拟量
I/O
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按照模拟量的输入信号类型可以分为:电流输入型、电压输入型、热电偶输入型等。电流输入型通常的信号等级为4~
20mA
或
~
20mA
;电压型输入模块通常信号
等级为
~
10V
、
-5V
~
+5V
等。有些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兼容电压或电流输入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同样分电压型输出模块和电流型输出模块,电流输出的信号通常有0~
20mA
、
~
20mA
。电压型输出信号通常有
~
10V
、
-10V~+10V
等。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按照输入输出通道数可以分为2通道、
通道、
通道等规格。
(三
)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包括通讯模块、定位模块、脉冲输出模块、高速计数模块、PID控制模块、温度控制模块等。选择
PLC
时应考率到功能模块配套的可能性,选择功能模块涉及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
在硬件方面,首先应考虑功能模块可以方便的和PLC相连接,
PLC
应该有相关的连接、安装位置与接口、连接电缆等附件。在软件上,
PLC
应具有对应的控制功能,可以方便的对功能模块进行编程。例如三菱的
FX
系列
PLC
通过“
FROM
”和“
TO
”指令可以方便的对相应的功能模块进行控制。
我们常常困惑于智慧到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才能捕捉智慧的光芒,在成本与利润的衔接点上找到我们需要的平衡。我们也常常困惑,人的力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为何常常在庞大的市场面前惊慌失措,无从观察。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只有——学习。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没有智慧的头脑,就象没有蜡烛的灯笼。”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这话一点不错。即使已经参加工作了,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知识的学习。相反,作为一名打工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一些开阔心智的书籍,吸取别人的成功经验,大有好处。
聪明的人,总是善于用别人的智慧来填补自己的大脑。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应学会适应社会的环境、竞争,要懂得“适者生存”!
!
!
要想走在别人的前端,就要用积极向上的心态愿意虚心请教别人: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明师指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要处处为师,因为静下心来,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有比别人认真,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才可能看到想要的收获。
一首诗说得好:
“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
静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成败与否,都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应面对结果,自我反醒(人争的是气不是理)。
也深深体会到行行出状元,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不赚钱的人,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的人。也不是向往成功就可以成功,向往卓越就可以拥有卓越!
成功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要学习成功人的优点,观察失败人杜绝它的缺点!好比:没有高山就显不出平原,没有大智慧就不知道自己肤浅,没有见过坏的就不知道自己优越,没有见过好的不知道自己的缺陷,所以要善于总结自己,才能创造无限精彩!
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只有走过路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路,只有走过路的人才知道路是平坦还是坎坷,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
以上内容选自网络
如有其他需要或者咨询都可以扫码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