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持续分享“非标电气”行业知识-本次分享变频器、伺服电机、PLC等

楼主:
01 ABB变频器的常见接线方式

说明:

.包含变频器的正转、反转以及多段速控制等;

.10V AI GND为模拟量电压/电流输入。

02台达变频器的接线电路图

说明:台达变频器支持RS485通讯协议。

03四线和五线编码器的区别介绍

说明:四线编码器与五线相比没有Z相,Z相只在固定位置发出脉冲。

.四线:红线→24V 黑线→0V 白线→A相 绿线→B

.五线:红线→24V 黑线→0V 白线→A相 绿线→B相 黄线→Z

04西门子和三菱PLCRS485通讯接线

说明:简便记忆“3 8 5地”引脚3RS485+ 引脚8RS485- 引脚5GND

05 RS485以及RS232两种通讯对比

说明:RS232RS485不是通讯协议而是串口。在传输距离和通讯速率以及通讯方式上都有不同。

06中间继电器与晶体管型PLC接线

说明:通过PLC控制继电器线圈的通断。

07西门子PLC常用指令

.定时器相关指令:接通延时指令等。

.位逻辑指令:常开常闭触点、置位复位、上升沿下降沿等。

.循环移位指令:字循环左移、移位寄存器等。

08 200smart通讯指令的介绍

说明:Modbus MBUS-CTRL指令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MBUS-CTRL 指令通常用于配置和控制与 Modbus 通信相关的参数。

09 200Smart PLC运动控制系统架构

说明:脉冲串输出(PTO)、脉宽调制(PWM)、运动轴、运动轴组。

10 PLC编程中Modbus含义解释

①开关量输出:

01是读开关量的输出状态

05是写单个开关量的输出

0F是写多个开关量的输出

.寄存器值:

03是寄存器的值、06是写单个寄存器的值、10是写多个寄存器的值。

11教会你监控脉冲发完采集程序案例

12桥式整流电子电路原理图

说明:含220V交流电的波形、桥式整流后的波形、桥式整流滤波后的波形。

13通过电机的功率选择电气件

案例解析:电机功率7.5KW,额定电流15A,按照规则选型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

14电工常用的用电设备计算口诀

包含:单相电动机、单相电焊机、三相电动机、电力变压器等。

15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

变频器的作用是通过改变电源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先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然后再通过逆变电路把直流电变成频率可变的交流电,从而实现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

说明:KA1 KA2220V的中间继电器。

16 PLC程序案例解析

说明:3台电机顺序启动和逆序停止程序

17 PLC定时停机程序案例解析

说明: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启动运行,工作到24小时之后电机自动停止

18 PLC控制气缸伸出和缩回的程序

19 PLC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说明:伺服有原点信号、左右极限信号。伺服驱动器含使能,脉冲输入按钮等。

20交流接触器的接线

说明:包含线圈接线、主触点接线、常开常闭触点接线。

关注我,持续分享更多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