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人必知的82条电气专业术语详解!

楼主(2024-10-27):
电气作业中,如何解决工作难题是一方面,但对知识理论的了解也不能忽视,在工作中总能遇到很多专业术语,很多人不屑一顾,觉得懂了技术就行了,理论没用,其实不然,专业术语就是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构成的,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

此外当你和别人讨论工作时,对于别人说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的话,那就闹笑话了,所以,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些电气专业术语,给自己加点料!

断路器失灵保护:当系统发生故障,故障元件的保护动作而其断路器操作失灵拒绝掉闸时,通过故障元件的保护作用于本变电站相邻断路器掉闸,有条件的还可以利用通道,使远端有关断路器同时掉闸的接线称为断路器失灵保护。

励磁涌流:变压器励磁涌流是变压器全电压充电时在其绕组中产生的暂态电流。

重合闸后加速:当线路发生故障后,保护有选择地动作切除故障,重合闸进行一次重合以恢复供电,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保护装置即不带时限无选择性的动作断开断路器,这种方式称为重合闸后加速。

异步振荡:发电机因某种原因受到较大的扰动,其功角在0—360°之间周期性地变化,发电机与电网失去同步运行的状态。在异步振荡时,发电机一会工作在发电机状态,一会工作在电动机状态。

汽机速度变动率:汽轮机由满负荷到空负荷时转速的变化量与额定转速比,称为汽轮机的速度变动率。

发电厂最低技术出力:火电机组本身技术条件允许的最小生产能力,是指三大主力设备(锅炉、汽机、发电机)能够连续安全稳定运行的最低负荷。

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当电力系统受到扰动后,能够自动恢复到原来的运行状态,或凭借控制设备的作用过度到新的稳定状态运行,即所谓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三不放过:发生事故应立即进行调查分析。调查分析事故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严肃认真,要做到事故原因不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

自动重合闸: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

动力系统:通常把发电企业的动力设施、设备和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设备及相应的辅助系统组成的电能热能生产、输送、分配、使用的统一整体称为动力系统。

电力系统:把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设备及相应的辅助系统组成的电能生产、输送、分配、使用的统一整体称为电力系统。

电力网:
把由输电、变电、配电设备及相应的辅助系统组成的联系发电与用电的统一整体称为电力网。

迟缓率:是指调速系统中由于各部件的磨擦、卡涩、不灵活以及连杆、绞链等结合处的间隙、错油门的重叠度等因素造成的动作迟缓程度。

程序跳闸:对于汽轮发电机,首先关闭汽轮机主汽门,待逆功率继电器动作后,再跳开发电机开关并灭磁。

旋转备用:特指运行正常的发电机组维持额定转速,随时可以并网,或已并网但仅带一部分负荷,随时可以加出力至额定容量的发电机组。

负荷调节效应:当频率下降时,负荷吸取的有功功率随着下降;当频率升高时,负荷吸取的有功功率随着增高,这种负荷有功功率随着频率变化的现象,称为负荷调节效应。

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防止电力系统失去稳定性和避免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电的自动保护装置。

电磁环网:不同电压等级运行的线路,通过变压器电磁回路的连接而构成、

滑压运行:是指汽轮机在不同工况运行时,不仅主汽门全开,而且调速汽门也是全开的,这时机组功率的变动是靠汽轮机前主蒸汽压力的改变来实现,即锅炉按汽轮机的负荷需要,改变出口蒸汽压力而汽温则维持不变的运行方式。

变压器分级绝缘:指变压器绕组靠近中性点部位的主绝缘水平比绕组端部的绝缘水平低。

高频闭锁保护:利用距离保护的启动元件和距离方向元件控制收发信机发出高频闭锁信号,闭锁两侧保护的原理构成的高频保护。

AGC:自动发电控制的英文缩写,他是能量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电网调度中心的控制目标将指令发送给有关发电厂或机组,通过电厂或机组的自动控制调节装置,是线对发电机功率的自动控制。

真空:当容器中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时,把低于大气压力的部分叫做真空。

主保护:满足系统稳定和设备安全要求,能以最快速度有选择的切除被保护设备和线路故障的保护的环路。

低频振荡:并列运行的发电机间在小干扰下发生的频率为0.2—2.5HZ范围内的持续震荡现象叫低频振荡。

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小的干扰后不发生非周期性失步,自动恢复到起始运行状态。

距离保护:是以距离测量元件为基础构成的保护装置,其动作和选择性取决于本地测量参数(阻抗、电抗、方向)与设定的被保护区段参数的比较结果,而阻抗、电抗又与输电线的长度成正比,故名距离保护。

超导体:电流在导体内流动时,由于导体本身电阻的存在,将在导体内产生损耗而引起发热,从而限制了导电能力。降低温度会减少电阻,但一般金属和合金不会因温度的降低而使电阻降为零,某些合金则不然,它的电阻将随温度的下降而不断地减少,当温度降到一定值(称之为临界温度)以下时,它的电阻突然降为零,我们把这种现象成为超导现象,具有超导现象的导体称为超导体。超导体是一门新技术,目前有关它的理论和实际应用,还处在研究阶段。

电源:能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设备叫电源。发电机、蓄电池和光电池等都是电源,他们分别把机械能、化学能转换成电能。

电容器放电:将已充电的电容器的两个极板,经电阻联接,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接通后,电流开始大,随后逐渐减少至零,其方向与充电时相反。电容器两极板间电压U逐渐下降,直至到零。我们把充了电的电容器电荷减少的过程,叫电容器的放电。

变压器:变压器是一种变换交流电压的设备,它和电动机不同,电动机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而变压器则是一种不能旋转转动,专门改变交流电压(升高或降低)的电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变压器。

谐振过电压:电力系统中一些电感、电容元件在系统进行操作或发生故障时可形成各种振荡回路,在一定的能源作用下,会产生串联谐振现象,导致系统某些元件出现严重点过电压,这种现象叫做谐振过电压。

可调出力:运行和备用设备实际可达到的出力,包括最高出力和最低技术出力。

黑启动:
是指整个系统因故障停运后,通过系统中具有自启动能力机组的启动,或取得外部电网的电力,启动无自启动能力的机组,逐步扩大系统恢复范围,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恢复。

逆调压:是指在电压允许偏差范围内,供电电压的调整使电网高峰负荷时的电压高于低谷负荷时的电压值,使用户的电压高峰、低谷相对稳定。

系统瓦解:是指由于电力系统稳定破坏、频率崩溃、电压崩溃、连锁反应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大面积停电事故状态。

机组检修时间:发电机组检修时间从设备断开,省调值班调度员下开工令时开始,到设备重新投入达计划出力并报竣工或转入备用时为止。

综合命令:凡不需要其他单位配合仅一个单位的单项或多项操作,可采用综合命令。

母线完全差动保护:母线完全差动保护是将母线上所有的各连接元件的电流互感器按同名相、同极性连接到差动回路,叫做母线完全差动保护。

串联谐振:在电阻、电感和电容的串联电路中,出现电路的端电压和电路总电流同相位的现象,叫做串联谐振。

中性点直接接地电力网:是指该电力网中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大地直接连接。

动态稳定:当电力系统和发电机在正常运行时受到较大干扰,使电力系统的功率发生相当大的波动时,系统能保持同步运行的能力。

破坏备用:设备不经检修已不能投入运行或设备本身虽备用,但其它设备工作影响其投入运行。

后备保护:主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用以切除故障的保护。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对视在功率的比值。

线路充电功率:由线路的空载电容电流所产生的无功功率。

集中控制系统:一般由一台大型计算机来完成对发电设备主辅机的巡回检测、数据处理、自动调节、程序控制等全面控制的功能,而且单元机组个部分间的管理协调也由计算机来承担,我们称这种控制系统为集中控制系统。

紧急备用:设备在停止状态,但存有较大的缺陷,只允许在紧急需要时,短时间投入运行。

凝器汽经济真空:当净效益(两者之差)最大时的真空值称为经济真空。

操作过电压:由于电网内断路器操作或故障掉闸引起的过电压。

零序保护:在大短路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后,就有零序电流、零序电压和零序功率出现,利用这些电量构成保护接地短路的继电保护装置统称为零序保护。

母线不完全差动保护:母线不完全差动保护只需将连接于母线的各有电源元件上的电流互感器,接入差动回路,将无电源元件上的电流互感器不接入差动回路。因此在无电源元件上发生故障,保护将动作。电流互感器不接入差动回路的无电源元件是电抗器或变压器。

定压运行:是指汽轮机在不同工况运行时,依靠改变调速汽门的开度来改变机组功率而汽轮机前的新气压则维持不变的运行状态。母管制的发电厂只能用定压运行方式,在许多单元机组上也采用这种运行方式。

正常运行方式:包括正常检修方式和按负荷曲线及季节变化的水电大发,火电大发,最大最小负荷和最大最小开机方式较长期出现的运行方式。

事故后运行方式:电力系统事故消除后,在恢复到正常方式前所出现的短期稳定运行方式。

特殊运行方式:主干线路、大联络变压器等设备检修及其对系统稳定运行影响较为严重的运行方式。

按频率自动减负荷装置:为了提高供电质量,保证重要用户供电的可靠性,当系统中出现有功功率缺额引起频率下降时,根据频率下降的程度,自动断开一部分不重要的用户,阻止频率下降,以便使频率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这种装置叫按频率自动减负荷装置。

发电机进相:指发电机工作在欠励磁运行状态,此时发电机发出有功而从系统内吸收无功。

电力系统的暂态稳定性:指当系统在某种运行方式方式下突然受到大的扰动后,经过一个机电暂态过程能达到新的稳定运行状态或回复倒原来的稳定状态,则认为在该运行方式下是暂态稳定的。

复式励磁和相位复式励磁:为了补偿发电机电枢反应造成的发电机电压降,可采用定子电流反馈的方法来供给励磁电流。如果反馈供给的励磁电流仅与发电机定子电流的大小有关就称为复式励磁,简称复励;如果反馈供给的励磁电流和定子电流的大小、功率因数都有关,则称为相位复式励磁,简称相复励。

同期装置:实现并列运行的操作称为并列操作或同期操作。进行并列操作所需要的装置称为同期装置。

共模电压、差模电压:共模电压是指在某一给定地点对一任意参考点(一般为地)所测得为各导线共有的电压。差模电压是指在某一给定地点所测得在同一网络中两导线间的电压。

电网调度机构:是电网运行的组织、指挥、指导和协调机构,各级调度机构分别由本级电网经营企业直接领导。调度机构既是生产运行单位,又是电网经营企业的职能机构,代表本级电网经营企业在电网运行中行使调度权。

短路:是指正常电气回路内发生任何相与相或相与地之间的短路现象。

小接地电流系统: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当某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时,由于不能构成短路回路,接地故障电流往往比负荷电流小得多,称小电流接地系统。

运行操作:是指变更电力系统设备状态的行为。

负荷备用容量:运行设备的可调最高出力与用电总额的差值。

锅炉强制循环:借助水泵压头使工质产生的循环流动。

调度指令:是指上级值班调度人员对调度系统下级值班人员发布的必须强制执行的决定。电网调度系统惯称调度命令。

检修:指设备停运并做好安全措施,即为“检修状态”。

跨步电压:通过接地网或接地体流到地中的电流,会在地表及地下深处形成一个空间分布的电流场,并在离接地体不同距离产生一个电位差,这个电位差叫做跨步电压。

准同期并列:满足并列断路器两侧电压大小相等;频率相同;相序、相位相同的并列方式叫准同期并列。

发电机自励磁:发电机接上容性负荷后,在系统参数谐振条件下,即当线路的容抗小于或等于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感抗时,在发电机剩磁和电容电流助磁作用下,发生发电机端电压与负荷电流同时上升的现象,就是发电机自励磁。

相差动高频保护: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工频电流相位的高频保护称为相差动高频保护。

励磁系统:供给同步发电机励磁电流的电源及其附属设备称为励磁系统。同步发电机的励磁系统一般由励磁功率单元和励磁调节器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继电保护:电力系统中的电力元件(如发电机、线路)或电力系统本身发生了故障危及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时,能够向运行值班人员及时发出警告信号,或者直接向所控制的断路器发出跳闸命令以终止这些事件发展的一种自动化措施和设备,一般称为继电保护装置。

发电机的频率特性:当系统频率变化时,发电机的调速系统将自动地改变气轮机的进汽量或水轮机的进水量,以增减发电机的出力,这种反映频率变化而引起发电机出力变化的关系称为发电机的频率特性。

保护:当电力系统中的元件或电力系统本身发生了故障或危及安全运行的事件时,能向运行人员及时发出信号或向直接控制的断路器发出跳闸命令,以终止这些事件发展的一种自动化措施和设备。

单向命令:是指值班调度员发布的只对一个单位,只有一项内容,由下级值班调度员或现场运行人员完成的操作命令。

三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远后备保护:远后备保护是指当元件故障而其保护装置或开关拒绝动作时,由各电源侧的相邻元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切开。

强行励磁:当系统发生事故电压严重降低时,强行以最快的速度。给发电机以最大的励磁,迫使系统电压迅速恢复。

电力系统事故:是指电力系统设备故障或人员工作失误,影响电能供应数量或质量并超过规定范围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