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发生故障的检查方法

楼主(2024-10-28):
随着电力与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量工业基础设备的改造,在控制领域里,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电气设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变频器的出现和应用,使复杂控制简单化,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控制更精确。然而,变频器与其他控制设备一样,在应用中难免出现故障问题,为了减小损失,必须尽快查明故障类型及造成故障原因。
整理了变频器日常运行中出现的常见问题,以及相应的检查方法,希望能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一般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主要原因有起动加速时间太短、负载突然增大、变频器输出短路、负荷分配不均匀、变频器与电机容量不匹配、内部整流侧或逆变侧元件损坏、电源缺相、输出断线、电机内部故障及接地故障等。
针对过流故障,检修方法为:故障检查时应首先断开负载对变频器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后,过电流故障依然存在,说明变频器内部元件故障,需进一步检查维修。
针对这些故障,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延长加速时间、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防止干扰和机械振动、减少负荷突变。
过压故障
变频器过压故障是指单元直流母线电压超过时变频器过压跳闸。引起单元过压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输入侧高压电源超过允许最大值;二是在减速过程中造成变频器过压跳闸。变频器过电压故障包括投入补偿电容时过电压、雷电过电压、制动或减速时间过短过电压、电源过电压等。
故障发生后,首先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检查电动机是否在空转中启动、有无外力拖动。在确认输入电源电压稳定的前提下,将电源输入侧增加吸收装置,减少过电压因素对于电源输入侧有冲击过电压、雷电引起的过电压、补偿电容在合闸或断开时形成的过电压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在输入侧并联浪涌吸收装置或串联电抗器等方法加以解决。
过电压故障一般发生在停机的时候,与中间回路及制动环节有关系,主要原因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减速时间过短,因此处理的措施是增大减速时间参数或者增大制动电阻(制动单元)。
欠压故障
变频器欠压故障是指主回路的电压过低,如220V系列低于180V,380V系列低于300V等,一般是由于电源缺相、同时工作或同时起动的变频器过多、变频器内部直流回路的限流电阻或短路限流电阻的晶闸管损坏、外界或变频器之间的干扰所造成的。
处理措施是对变频器输入部分进行检查,检查变频器电源的空开或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触点电阻是否太大、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并尽量减少同时起动或工作的变频器的台数,增强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
过载故障
变频器过载是指电动机能够旋转,但是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主要原因是机械负荷过重,还有可能是误动作。
针对过载故障,首先应当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变频器的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裕量,则应放宽预置值;如变频器的允许电流已经没有裕量,则说明变频器的选择不当,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更换变频器;其次应检査供电电压和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最后检查是否误动作。在轻载或空载的情况下,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显示屏上显示的运行电流值进行比较,查看显示与实际值之间是否有较大误差,如有则说明跳闸是误动作。
过热故障
造成变频器过热故障的原因有:周围环境温度过高、变频器通风不良、风扇卡阻或损坏、负载过重等。
处理措施是检查变频器的底板散热情况,以及变频器本身风道或控制柜风道是否堵塞,并应对变频器定期检修,清除风道垃圾,保持通风顺畅。
接地短路故障
引起变频器接地短路跳闸的原因主要有:电机绝缘受损;电缆绝缘受损;变频器内部短路;几个电机并联,变频器输出有较大的接地泄漏电流。此外,电缆对地有一定的分布电容,电容电流的大小与电缆的长度、绝缘材料等因素有关,电缆长度越长,电容电流越大;电缆长度过长,对地电容电流较大,会造成变频器接地短路跳闸。
针对这种问题,可以采取在变频器输出侧与电机之间串联电抗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