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通信端口探秘:如何选择最适合的连接方...

楼主:
对于S7-200 SMART系列的CPU,每个单元都配备了一个以太网端口和一个RS485端口(端口0)。此外,标准型号的CPU还支持SB CM01信号板(端口1),该信号板可以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进行配置,以实现RS232或RS485通信功能。

以下是关于CPU通信端口的详细引脚配置:

1. S7-200 SMART CPU的内置RS485通信端口(端口0)采用9针D型连接器,与RS485标准兼容。具体的引脚配置请参见“表1:S7-200 SMART CPU内置RS485接口引脚配置”。

2. 标准型号的CPU支持SB CM01信号板,该信号板可以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配置为RS485或RS232通信接口。引脚配置详情参见“表2:S7-200 SMART SB CM01信号板端口(端口1)引脚配置”。

配置SB CM01信号板为RS485或RS232接口的过程详见“图3:SB CM01信号板配置过程”。

EM DP01通信端口的RS485串行通信接口采用九针迷你D型接口,符合欧洲标准EN 50170规定的PROFIBUS标准。相关引脚配置请参考相应的图示。

S7-200 SMART CPU提供两种以太网连接方式:直接连接和网络连接。直接连接允许CPU与编程设备、HMI或另一个S7-200 SMART CPU直接通过网线通信,无需交换机。

网络连接则适用于多个设备间的通信,需要使用交换机,例如西门子CSM1277 4端口交换机,以连接多个CPU和HMI设备。

RS485网络的传输距离和波特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电缆是否隔离和通信波特率。S7-200 SMART CPU的RS485端口和SB CM01信号板均为非隔离型,最大通信距离限制为50米。若需要扩展网络连接,超过32个通信节点或50米通信距离,应使用RS485中继器。

RS485中继器不仅可以增加网络距离,还能实现电气隔离并增加网络中的设备数量。但在进行自由口通信、Modbus RTU通信和USS通信时,不建议使用西门子中继器。

西门子提供了两种RS485网络通信连接器,一种是标准型,另一种具备可编程接口功能。后者可以将RS485端口的所有通信引脚扩展至编程接口,并提供24VDC电源,支持TD400C的连接。

连接器配备了两组端子,用于输入和输出线缆的接入,并设有用于切换终端和偏置电阻的开关。网络两端的通信节点应将开关置于开启状态,而中间节点则应关闭。

终端电阻和偏置电阻的配置示例详见下图,展示了如何正确接线。

SB CM01信号板适用于RS485网络接入,作为终端通信节点时,需要接入终端电阻并连接偏置电阻。典型的电路配置如图所示。

终端电阻用于消除因电缆特性阻抗不连续而产生的信号反射,确保信号传输至网络末端时电缆阻抗的连续性。偏置电阻则在网络空闲时维持确定的电位,确保逻辑信号的稳定性。

RS232连接支持两台设备间的点对点通信,最大通信距离为15米,最高通信速率为115.2 Kbit/s,适用于连接扫描仪、打印机、调制解调器等设备。SB CM01信号板配置后可作为RS232通信端口使用。

S7-200 Smart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包括:

1. 两台S7-200 Smart之间的无线通信。

2. 组态王/WinCC/触摸屏与S7-200 Smart从站之间的通信。

3. S7-200 Smart作为主站,两个从站分别采集模拟量和开关量信号。

4. 西门子触摸屏与S7-200 SMART之间的以太网无线通信。

5. S7-200 SMART与IO模块之间的无线PROFINET通信。

6. 威纶通触摸屏与S7-200 Smart之间的无线Etherne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