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Works3中伺服定位相关设定

楼主(2024-10-29):
在三菱works3软件中,伺服设定方便了许多,减少了大量的程序编写;可通过软件直接进行设定。下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设定方法详解。

先新建一个项目文件,按以下路径“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双击打开设定窗口,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定一栏窗口,点击“输出功能”-“定位”显示右边图示的定位功能,如下图所示:

点击“…”打开基本设定界面,可以看到FX5系列PLC比之前3U产品多了一个脉冲口,本体可使用4个输出口,也就是可以控制4个轴定位控制,如下图所示:

脉冲输出模式:共有三种模式,不启用时设定0:不使用;

启用时分: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或正方转脉冲串的方式CW/CCW,一般常用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如下图所示:

输出软元件:在默认情况下,自动按Y0+Y4为第一轴,Y1+Y5依次类推,因为本体可驱动4个轴(Y0-Y3为脉冲输出),如下图所示:

旋转方向设置:用于设定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当发现电机旋转的方向与实际想要的方向相反时,可通过此处修改,如下图所示:

每转脉冲数/移动量:此两项需要搭配起来使用,每转脉冲数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移动量依据此计算得到。

位置数据倍率:对位置数据进行放大。

基本参数2:主要是针对定位是否为插补,以及运动过程参数的设置,像之前的3U版本这些参数需要通过编程指定。

详细设置参数:外部开始信号主要是是否需要外部再给信号才能执行定位控制,开启时指定的外部信号具体号码。

中断信号:是指如果进行中断定位时的信号选择,我们在works2中需要将中断信号提前通过程序指定,后面在指令中再细说明。

原点回归参数:回原点动作伺服控制中一般不可少,主要就是给一个伺服原点参考点,在进行绝对定位时必须知道原点,否则伺服无法正常运行。

回归方向:一般为向负方向移动,并且采用带DOG搜索的回归指令,可避免特殊情况下的回原异常。

清零信号:一般用于清除伺服的累计脉冲量;

近点DOG信号:执行回原点用于指定原点位置。

零点信号:伺服回原停止的位置。

PS:以上信号不可重复使用,单个轴的信号地址与其他轴的信号也不可重复。对于FX5U中最多可控制12个轴,本体占4个,其他需要添加运动模块,一块定位模块可控制2个轴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