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系列:基础功能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4-10-29):
编程软件的安装与了解

一、工程管理

1、新建工程

进行用于新建工程的设置。选择[Project(工程)] [New(新建工程)]。对画面项目进行设置,何为简单工程等具体内容在后续课程中讲解。

点击确认,等待工程新建完毕。

2、上载工程

1)、起动GX Works2后,选择[Online(在线)] [Read from PLC(PLC读取)]。将显示PLC系列选择画面。

2)、对画面项目进行设置。

3)、点击 (确定)。将显示连接目标设置画面。

4)、对访问可编程控制器CPU用的通信路径进行设置。关于连接目标的设置方法,请参阅后续章节。连接目标设置完成后,将显示在线数据操作画面。

5)、在在线数据操作画面中执行PLC读取。关于在线数据操作画面中的可编程控制器读取方法,请参阅后续章节。

3、打开工程

进行用于打开已有工程的操作。打开工程主要分为2种,GX Work2保存后的文件(使用绿色箭头所示打开方式)和GX Developer格式的文件(使用蓝色箭头所示打开方式)。

4、关闭工程

进行用于关闭已有工程的操作。

5、工程校验

将当前打开的工程与其他工程的数据进行校验。只有在可编程控制器类型及工程类型相同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校验。此外,校验对象是程序、参数、智能功能功能模块参数(初始设置/自动刷新)QD75/LD75型定位模块。用于确认工程的内容是否相同以及程序的更改位置等。与可编程控制器CPU内的数据进行校验时,应通过PLC校验进行,在后续章节中介绍。

[Project(工程)] [Verify(工程校验)]

①点击 (浏览),对校验目标工程进行选择。

②对画面项目进行设置,选择需要校验的相关内容。

③点击执行。

④可以对校验结果画面的结果列表中不一致数据的详细内容进行确认。校验结果的详细内容只可通过梯形图程序、参数、智能功能模块(初始设置/自动刷新)QD75/LD75型定位模块进行显示。在校验结果画面中选择详细内容显示数据的行后进行双击,双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⑤关于不一致位置的显示,通过选择[Find/Replace(搜索/替换)] [Next Unmatch](下一个不一致)]()/[Previous Unmatch(前一个不一致](),可以使光标仅在不一致位置移动。蓝色代表仅存在于当前项目中,红色代表当前工程和校验工程不一致的地方,绿色代表仅存在于校验项目中。

6、工程的可编程控制器类型更改

将编辑中的工程更改为其他的可编程控制器类型。[Project(工程)] [Change PLC Type(更改PLC类型)]

①对画面项目进行设置。

②点击 (确定),将显示下述确认画面,如果执行则点击确认,等待10秒钟,PLC类型更改完毕。

二、工程的履历管理

1、履历信息的登录(进行备份)

对执行登录时的工程进行备份,附加履历信息后进行登录。

[Project(工程)] [Project Revision(工程更改履历)] [Revision Entry(履历登录)]

2、履历信息的列表显示

将登录的履历信息按履历号顺序进行列表显示。在履历列表中,进行备份的登录及恢复、删除、校验。

[Project(工程)] [Project Revision(工程更改履历)] [Revision List(履历列表)]

3、备份工程的恢复、删除与校验

对登录的履历信息的备份进行恢复。进行恢复时,将变为履历信息登录时的工程的状态。

①在履历列表画面中,选择要进行恢复的履历,点击恢复,将会显示要恢复的履历信息。对恢复的履历信息进行确认后,点击确定,选择的履历信息的备份被恢复。

在履历列表画面中,选择要删除的履历信息,点击删除,点击时,所选择的履历信息将被删除,被删除的履历号将变为空缺号。

③在履历列表画面中,选择要校验的履历信息,在选择了1个履历的状态进行校验时,将与编辑中的工程进行校验。在履历之间进行校验的情况下,应在按压ShiftCtrl的状态下选择2个履历。点击校验,如下图所示信息与上文提到的编辑中工件进行校验时的信息相同,具体请参阅工程校验

三、工程的安全设置

1、工程的安全设置

对工程进行安全设置。进行了设置后,下一次打开工程时将需要进行用户认证。

[Project(工程)] [Security(安全)]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对照下表填写入相应内容,点击确定,工程的安全设置完毕,忘记了登录口令的情况下,将无法登录到工程中。

2、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中,对进行了安全设置的工程的用户的登录状态进行管理。

此外,对用户进行添加/删除/更改。只有以AdministratorsDevelopers

身份登录时才可以对用户管理进行操作。

[Project(工程)] [Security(安全)]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里面包含添加用户,删除用户,更改,设置口令等相关信息

3、工程的登录

在进行了安全设置的工程的情况下,在打开工程时需要进行用户认证。

打开进行了安全设置的工程时。

4、各访问等级访问权限的更改

对各访问等级设置各个数据的显示/保存的允许/禁止。对于高于已登录用户的访问等级的访问权限无法进行更改。此外,当前登录的用户的访问等级为Users的情况下,无法对访问权限进行更改。

[Project(工程)] [Security(安全)] [Data Security Setting(访问权限的设置)]

可以对每个独立的访问单元设置访问权限,例如参数、程序、软元件存储器等。读取禁止,权限不够将无法打开程序,写入禁止,权限不够将无法修改程序,但不能进行编辑

5、口令的管理(登录/更改/删除)

对可编程控制器CPU内的数据进行口令登录。

[Online(在线)] [Password/Keyword(口令/关键字)] [New(登录/更改)]

①对对象存储器进行选择。

②从数据列表中对要进行口令登录/更改的对象数据进行选择。

③点击设置

④对各项目进行设置。

⑤口令密码忘记,仅可以通过PLC储存区格式化的方式删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