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FX5U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4-10-29):
       在三菱PLC的新版本PLC-FX5U中,三菱在PLC本体上集成了两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出。打开PLC左边的盖子即可看到,如下图所示:

关于本体的模拟量通道硬件参数:

此通道的输入类型:电压,范围0-10V;对应的数字量范围为0-4000,具体如下图手册参数表:

下面来看一下关于配线方面:

先是模拟量输入配线图:

配线的信号线一定要选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电缆,且需与动力线分开,避免采集数据受到影响,本人就遇到过采集异常,动力线分开后就稳定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的测量探头是电流型,一时又没有电压型怎么办呢?比如0-20MA的电流输入:这时可以采用并联电阻的方式,根据欧姆定律U=IR,10V=0.02A*R可得知需要并联电阻为500Ω,这样就将电流型输入转换成可以使用状态。那么4-20MA的情况也就对应着2-10V读取的数值就是800-4000,如下图所示电路图:

下面就来看一下利用GX WORK3如何编程实现FX5U的模拟量采集。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打开参数部分-模拟量输入,如下图所示:

这里需要启动模拟量采集,A/D转换允许/禁止:允许;

转换方式:默认为采样,如果要提高采样精度可以选择以下:时间平均、次数平均或移动平均,如下图所示:

报警输出功能:可启用或禁止,启用情况下可以设置两档报警输出,采集数据只有在:下上限制与上下限制之间才是正常的。

比例尺超出检测:FX5U内置的电压范围0-10V如果采集的超过10V就会报警,默认就是启用状态;

比例缩放设置:如果启用,就会将0-4000的数值按比例进行汇算,根据特殊寄存器的用法,我们正常采集过来的0-4000数值是存放在SD6020中,如果我们开启了比例缩放,那么汇算值就是存放在SD6021中,如下图所示:

移位功能:正常的采集比如10V就是对应4000,如果设定了移位功能,如-800就相当于将4000-800=3200,就相当于2-10V来对应0-3200,如下图所示:

数字剪辑设置:原本FX5U内置的模拟量采集数值会超过10V,最高10.2V那么数值就会超过4000,如果开启此处功能,就会强制限制在0-10V;

异常关于报警设置,除了比例超过检测默认开启外,其他的其实都可以通过程序进行处理,比如缩放,我们可以在程式内将数值扩大几倍,高低限报警程式里直接对比数据即可;

关于模拟量输出设置,将D/A转换启用,才可正常输出,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是实际编程了,关于使用到的特殊寄存器比较多,后续总结单独一篇,程序的具体编程及数据处理,效果等后续再分享,下面是简单的读取数据方式,仅供参考。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操作编程配线测试一下效果.

·模拟量模块FX5-4AD情况下:

模拟量模块属于外加智能模块,需要先进行组态;双击工程列表项目树下“模块配置图”,然后在右侧模块列表中找到模拟输入,将FX5-4AD模块拖入配置图中,如下图所示:

双击配置图中新添加的模块,打开模块设置界面:

需要启用那个模拟量通道,输入电压或电流方式,范围,计算模式等参数可一一设定,A/D转换允许一项一定要设定为允许,否则将无法接受模拟量数据,其他设定项可根据实际控制要求设定。

完成以上设定就可以进行编程,以CH1为例,简单的读取程序,如下图所示

关于编程的详细介绍可参阅4AD手册。

个人认为FX5U的PLC还是蛮好用的,除了自带了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还自带了一个485的通讯口,省去以往系列的单独添加模块烦恼。

文章有用帮忙点点在看,一起学习非标自动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