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过TIA博图组态轴工艺对象,实现1200系列PLC控制三菱伺服位置模式(软件配置部分)

楼主(2024-10-30):
在实际项目中,出于成本方面考虑,经常需要使用西门子1200系列PLC通过发送高速脉冲的形式控制其他品牌的伺服驱动器,今天我们就以西门子1200系列PLC+三菱MR-JE系列伺服驱动器为例,介绍TIA博图中组态轴工艺对象的操作方法,实现1200PLC发送脉冲信号及方向信号,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模式下的开环运动控制。

要点:软件环境为TIA PortalV13 SP1 Updata9,三菱伺服调试及参数配置软件为MR Configurator2。所有软件运行于WIN7-64位PC.

  通过 TIA Portal 创建项目、组态工艺对象并将组态下载到 CPU 中。运动控制功能在 CPU中处理。可在用户程序中使用运动控制指令(兼容PLCopen)控制工艺对象。另外,还可通过 TIA Portal 进行调试、优化。

  进入主题,首先新建项目,展开项目以后,可以看见工艺对象,点击三角图标,展开工艺对象,

双击“插入新对象”

对轴名称等进行定义

确定后进入组态界面

这里选择了脉冲+方向的控制模式

伺服每转所需的脉冲数以及每转负载位移需要根据项目实际设置

启用前后两个硬件极限开关,取开关的低电平信号

设定归为开关及回原点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归为开关信号一般选择高电平,勾选“允许硬件限位开关处自动反转”后,寻零时如果触发极限开关,伺服将反向寻零

下载该工艺对象到PLC

以上是在博图中的组态介绍,下面看一下三菱伺服的配置软件

基本设置中,选择位置控制模式

自动ON分配

PA05设置为2500

PA13设置成0011

增益调整等参数暂时默认值,载并断电重启三菱伺服驱动器

至此,软件设置部分已经完成,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三菱伺服的JOG调试及博图内调试和诊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