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最简单的S7-1200配方程序编写方法,你确定不看?

楼主(2024-10-30):
1  绪论

1.1 本文的目的

在生产中我们的一台设备往往需要 对应很多种不同工艺或不同尺寸的设备,这就要求我们设备的参数需要经常变化。我们将每一种产品对应的参数保存起来,下一次再生产同种产品时可以迅速一键调用,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设置,这种功能就叫做配方(Recipe)。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讲述配方程序块的具体编写方法和思路。

1.2 准备工作

1.2.1 硬件

PLC:西门子 CPU 1214C

触摸屏:KTP700 Basic PN

1.2.2 软件

编程软件:博图

2 编程

2.1 配方数据块

写配方程序之前,先要建立配方数据库及各功能变量。配方的数据库是保存在“#Recipe.Craft_Save[]”数组里,触摸屏上可修改和显示的配方是“#Recipe.Craft_HMI”,程序里工艺用的配方是“#Recipe.Craft_Use”

2.2 调用配方

触摸屏上切换“#Recipe.HMISelect”配方号,手动模式下,可调用对应配方,不在手动模式下,即使在触摸屏改变配方号,程序自动清除改为原来保存的配方号,当前使用的配方不变,使设备自动模式运行下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行。为了防止触摸屏配方号误输入,导致配方调用错误,在一开始对配方号做了限制。

2.3 显示配方

在触摸屏上改变配方号,与原来保存的配方号不一致时,就把配方数据库里对应的配方传输到“#Recipe.Craft_HMI”,显示在触摸屏上,同时更新“#Recipe. HMISelectSave”使其与“#Recipe. HMISelect”保持一致。当按下保存或复制按钮的时候,改变了保存的配方数据“#Recipe.Craft_Save[]”的内容,需要传输给“#Recipe.Craft_HMI”触摸屏显示

2.4 保存配方

按下保存按钮,把触摸屏上的配方数据传输给,对应配方号的配方数据库里。

2.5复制配方

当配方数据特别多时,每个配方号对应的数据内容相差不大时,可通过复制功能,把其他的配方数据复制过来,再进行简单修改。

3 触摸屏画面

3.1 型号选择

通过此画面把“#Recipe.HMISelect”配方号设为不同的值,进行配方选择。

3.2 配方修改

通过此画面把“#Recipe.Craft_HMI”配方数据进行修改。

3.2 配方拷贝

通过此画面设置源拷贝配方号,按下“复制拷贝”按钮,可把对应的源配方号的配方数据,复制给当前配方号的配方数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