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工控人升维必看:激光传感器的应用案例

楼主(2024-10-30):
在自动化控制中,有很多传感器,今天我们看一款激光传感器,工作原理是由激光发射二极管对准目标发射激光脉冲,经目标反射后激光向各方向散射,部分散射光回到传感器接收器,被光学系统接受后成像到光电二极管上。

本系统我们采用的西门子SMART200系列,用的是6ES7288-0AA0模拟量模块,来采集激光传感器的信号。

我们来看看这款施克SICK激光传感器,型号为DT50-P1113,此传感器是用来测量一个距离某物体的距离,传感器外形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看线是如何接的?

其中引出的三根线,棕色线接24V正,蓝线接24V负,黑色为信号线接在模拟量模块上的0+引脚上,0-引脚接到-24V上,如下图所示:

我们接着看程序中的参数设置如下

1.设定距离:最小为200MM,最大为10000MM

2.到位检测:当激光测距的当前值小于设定值时,到位信号会亮

3.报警:当激光测距的当前值小于1时,报警灯会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PLC程序:

先使用转换指令的S-ITR(整数缩放到实数),将设置的最大、最小值和激光测距的当前值转换成浮点数,用浮点数的比较指令比较激光测的当前值和设定值,当激光测距的当前值小于设定值的最小值时,禁止向上的线圈接通

报警程序:使用浮点数的比较指令,激光测距的当前值小于1.0时,或当前值等于设置的最大距离值时,报警线圈通电

关于激光传感器的应用小案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对自动化问题感兴趣的,可以备注:激光传感器,扫下面的二维码,加入到工控无忧圈子。

<
 PAST · 往期回顾
【原创教程】工控人升级:必须知道的传感器应用

【原创教程】如何选择光电传感器

【原创教程】点亮第一个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