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系列:与FX3U的第一次见面

楼主(2024-10-30):
教学提示:
现场使用FX3U-48MT/ES PLC 使用编程软件GX Work2

软件下载链接如下: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LwcV9QM4vI69Eudu7IC0Dw
码:c6uq

教学目的:
FX3U的外形及基本构成面授给学员,使学员可以初步使用GX Work2软件进行一些简单调试

PLC外形介绍

供电:FX3U常规供电分直流24V 交流220V两种方式,查看型号确认该款为220V供电,旁边的0V24VPLC内部电源,在220V正常供电后,可以提供一个小功率的24V电源,给像传感器这类小型用电供电。

S/S切换输入极性:这款PLC输入是兼容PNPNPN两种方式,S/S接入P24(正极)时,输入信号极性为NPNS/S接入N24(负极)时,输入信号极性为PNP

电池:PLC中随机存储器RAM必须依靠电池提供的电量才能储存我们的数据。RAM中储存有用户程序和用户数据,同时确保PLC内部时钟的正常运行。

状态指示灯:POWER 绿 通电状态下亮灯;RUN 绿 运行中亮灯 ;BATT 红 电池电源过低时亮灯 ERROR 程序出错时闪烁 CPU出错时长亮灯。

编程口:通过指定的编程电缆连接PC后可以实现程序的上下载和调试,同时具备和触摸屏通讯的功能

公共端:该款PLC为晶体管漏型输出,公共端接N24

扩展口:该款PLC3处可以进行扩展的地方,扩展口1位于PLC尾部,扩展口2位于PLC面板上方,扩展口3位于PLC前部,3个扩展口对于彼此类型的扩展模块,可以实现IO点,模拟量,通讯口的相关扩展。

输入输出:该款共24个输入点,24个输出点,当前输入输出点有信号时,对于的指示灯会亮灯。

新建工程

进行用于新建工程的设置。选择[Project(工程)]→ [New(新建工程)]

点击确认,等待工程新建完毕。

建立通讯,上载工程

上载工程

1)、起动GX Works2后,选择[Online(在线)] → [Read from PLC(PLC读取)]。将显示PLC系列选择画面。
2)、对画面项目进行设置。
3)、点击 (确定)。将显示连接目标设置画面。

模拟程序,熟悉软件
提供一份成熟的程序,学员按照程序,逐字逐句抄写程序,重在可以将所有程序都可以敲击出来,在枯燥的重复劳动中,把软件摸透,熟悉程序的写入方式,同时了解程序注释中的一些常用工业常用名词,进行扫盲,后期会对该程序的构成进行系统讲解。

程序百度云盘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6E37u3UdGK02pAfJ5GEkA
提取码:gkwy

自学能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