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什么是数据块?西门子S7-200SMART数据块如何使用?

楼主(2024-11-01):
    今天我们来学习在西门子S7-200 SMART中如何使用数据块。在讲解数据块的使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数据块:数据块用来对V存储区也叫变量存储区赋初始值;可以对字节、字或双字来分配数据值。

数据块

    在数据块中分配地址和数据值的一般规则。数据块的典型行包括起始地址、一个或多个数据以及双斜线之后的可选注释。数据块的第一行必须分配显式地址,后续行可以分配显式地址或隐式地址。在单个地址后输入多个数据或者输入只包含数据的行时,编译器会自动进行隐性地址分配,编译器会根据前面的地址或者所标识的长度如字节、字、双字来指定适当数量的V存储区。

地址分配规则

    在输入地址时省略尺寸规格,只输入V,编译器会自动根据起始地址和数据所需的存储长度指定适当的V存储区进行分配,这样就可以混合分配不同长度尺寸的数据。单击导航栏数据块按钮,打开数据块窗口也就是数据块编辑器,数据块编辑器是一个自由格式的文本编辑器,直接在窗口内输入地址和数据即可。输入完一行以后直接按回车键,数据块编辑器会自动格式化行,如对齐地址列、数据和注释,将V存储区地址大写。

数据块编辑器

    在输入过程中如果包含错误,立即会在左侧显示红色的叉号。完成一个赋值行后按CTRL+ENTER键,地址会自动增加到下一个可用地址。鼠标右键单击地址处,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选择符号”,可以通过符号名称输入地址。单击切换寻址按钮切换符号名称和绝对地址的显示,单击数据页保护按钮,可以对数据页设置密码保护。与普通文本编辑器类似,复制、剪切、粘贴、删除等操作同样适用。

通过符号名输入地址

    在S7-200 SMART中数据块支持分页,通过工具栏按钮可以插入或删除数据页,编辑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编辑并保存后就可以将数据块编译下载到PLC。注意,S7-200 SMART的数据块是下载到CPU的EEPROM中,PLC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