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战教程:西门子S7-200 SMART与IFIX通信步骤图解

楼主(2024-11-01):
西门子S7-200 SMART与IFIX通信流程如下:

1、启动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确认与PLC的通信状态无误后,将编写完成的程序另存为一个项目文件夹,保存格式为*.smart。

2、安装西门子官方提供的Pc Access for S7-200SMART V2.0软件。

3、运行Pc Access for S7-200SMART V2.0,通过点击菜单栏的“文件”选项,选择“导入符号”。

4、在导入符号时,请选取之前保存的SMART项目文件。

5、完成导入后,您可以在列表中删除不需要的符号表,并为其重命名,以便中文显示。

6、点击保存,并选择工程。接下来,点击“添加当前条目到客户端”,然后执行“测试客户端状态”。

7、检查“值”列表,若其中有数据显示,则表示通信正常。

8、若未显示数据,请先停止“测试客户端状态”,然后右键点击“MWSMART(TCP/IP)”选项,选择“网络接口卡”。

9、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连接至PLC网段的网卡,并确认选择。

10、对工程名进行右键操作,选择“属性”,找到并确认当前工程PLC的IP地址。

11、完成上述步骤后,请再次执行“测试客户端状态”。

12、请注意,避免点击“按列排序”,因为这可能导致地址不匹配。

13、在IFIX的SCU配置中,添加OPC驱动程序,并选择“S7200SMART.OPCServer”。

14、配置OPC时,请一次性添加工程名下的所有变量。

15、将所有列表和变量“启用”,即在所有Enable选项前打勾。

16、运行OPC驱动,并检查Receives中是否有数据流入,同时确认Data显示为“GOOD”,这表示通信正常。之后,将OPC驱动设置为自启动并保存设置。

17、最后,在IFIX数据库中添加变量。请注意,IFIX5.5版本会自动添加变量,但其他版本可能有所不同。

18、至此,整个通信配置过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