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编写物料搬运控制案例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如图所示,在自动化设备中,会使用气缸来实现物料的搬运,而在物料的搬运过程中是按照步序来动作的,也就是先动作哪一步,然后到达了之后再继续下一步…,那么对于这种控制要求的程序,我们可以使用过SCL中的Case语句来编写。

1.Case语句解读

使用"创建多路分支"指令,可以根据数字表达式的值执行多个指令序列中的一个。

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CASE <变量> OF

<常数1>: <语句1>;

<常数2>: <语句2>;

......

<常数n>: <语句n>;

ELSE <语句>;

END_CASE;

示例:

2.案例控制要求:

1)某工件搬运系统由ABC三个气缸组成,如图所示。A气缸和 B气缸的初始状态为缩回,C气缸的初始状态为伸出,控制要求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A气缸伸出,把工件从位置1搬运到位置2, 然后A气缸缩回;B气缸伸出,把工件从位置2搬运到位置3,然后B气缸缩回;C气缸缩回,把工件从位置3搬运到位置4,然后C气缸伸出。将工 件从位置1搬运到位置4,进入下一个循环。

在搬运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停止 搬运动作;再次按下启动

钮时,从停止前 的位置继续搬运。

2)输入输出点位分配(为了方便验证,程序中用DB块的数据代替)

3)定义接口变量

定义接口变量的时候为了不用生成这么多外部管脚,可以使用“AT”的方式片段寻址。把输入的地址映射到内部的寄存器中。如下图所示“输入字节_辅助”变量为一个字节的长度数据,“输入字节_辅助Array”对应的则是“输入字节_辅助”地址中的每一个位。

4)程序编写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