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中的循环与中断循环应用案例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3个循环语句的使用,那么在循环的过程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需要跳出这个循环,比如当循环语句中有数学运算时,被除数等于0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即将循环跳出或者终止。

1.退出循环语句EXIT

如果FORWHILEREPEAT循环中使用了EXIT指令,当该指令执行时,无论结束条件如何,立即退出当前循环。该指令的格式如下:EXIT;

例如,可以使用EXIT语句避免在循环中出现除零情况,具体代码如下。

使用EXIT语句,有以下注意事项。

必须在循环语句内部使用,EXIT后面必须加“;”

退出的是当前循环,如果循环语句嵌套,只退出包含EXIT语句的循环。

可以利用EXIT语句作为退出循环的条件,特别是用于WHILE循环,可以避免无限循环的产生

2. 中断循环语句CONTINUE

中断循环语句CONTINUE可以在FORWHILEREPEAT循环中使用。中断循环与退出循环不同,中断循环是中断本次循环,忽略位于它后面的代码而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该指令的格式如下。 CONTINUE;

示例要求:0-5依次存储到数组的数据中

  •  1)新建FC程序块,定义接口变量

  • 2)编写程序

  • 3)调用程序并分配参数

  • 4)监控数据如下图所示

当把程序修改了,加入了CONTINUE指令后,监控的数据可以看到与之前的有差异。当“i”的值等于2时候,把本次的循环中断,忽略位于它后面的代码而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3.RETURN语句

RETURN语句是返回指令,用于退出程序组织单元(POU),返回调用它的程序,具 体格式如下。 RETURN;

还是以上面这个例子来解读这个指令的用法

当在这个程序中加上了这个返回指令之后,可以查看其数据,当“i”等于2时,退出程序。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