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编写PLC控制变频器案例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需要使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而PLC控制变频器的话,通常是有三种方式:多段速控制、模拟量控制以及通信控制,那么本文使用的是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某设备厂,需要对设备进行散热。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电机,需要有手动、自动模式切换。

1.控制要求:

①手动时,可以测试电机的正反转、停止等

②自动时根据设备的温度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小于30℃时20HZ运行,30-40℃时30HZ运行,大于40℃时50HZ运行)

2.变频器参数设置(台达变频器)

频率源 P00=01;命令源 P01=01;停车方式 P02=00;最大可操作频率 P03=50.0;最大输出频率 P36=50.0;最小输出频率 P37=0.0M0M1端子功能 P38=00;最小频率对应的电流值 P131=0.0;最大频率对应的电流值 P132=20.0

3.程序编写

①新建FB块并且定义接口变量

②程序行1是模式切换功能给到静态变量,程序中使用静态变量

程序行421是正转、反转和停止功能。当切换到的是手动模式,按下的了“正转测试”按钮,接通正转标志位;按下了“反转测试”按钮,接通反转标志位,正反转的切换互锁;当按下了“停止按钮”标志位复位。

程序行2229是模式切换。当手动模式切换到自动模式时,将标志位复位,便于自动模式启停变频器。

程序行3242是自动模式的控制:当切换到自动模式时,按下了自动停止按钮则复位标志位,如果自动切换到手动则将“自动标志位”复位。

程序行4459是根据不同的温度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当温度小于30°时,延时2秒的时间频率给定为20HZ;当温度大于30°时并且小于40°时,延时2秒的时间频率给定为30HZ;当温度大于40°时,延时2秒的时间频率给定为50HZ(延时的话,可以避免温度数据波动的情况导致变频器频繁增减频率)

程序行6162是根据标准化和缩放指令实现模拟量转换。

程序行6466是将相关变量给到“OUT”接口变量中,统一输出。

③调用FB块并且分配参数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