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编写锅炉蒸汽机控制案例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自动化设备中由于设备需要延时停止和循环的功能,在某个设备停止了之后另外的设备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次启动,又或者需要人为的在触摸屏上设置再启动的间隔时间,如何设置完时间后立即生效呢?本文就以一个案例来探讨!

有一锅炉蒸汽机,该蒸汽机由散热风机和蒸汽机两部分组成,其工作过程如下所示:

1)按下启动后,先启动散热风机,5S钟后起动蒸汽机。

2)按下停止按钮,立即停止蒸汽机运行,5S后停止散热风机运行;

3)当蒸汽机或散热风机出现故障时,两台电机均要立即停止

4)两台电机均起动后运行2小时,2小时后蒸汽机停止运行,5S钟后散热风机自动停止运行。

5)运行2小时两台电机均停止后,停止一定的时间后(要求可在HMI上设置时间)又开始下一周期的运行

1.IO变量表

2.程序分析

程序段1是故障指示

程序段2:按下IO.1系统启动按钮M0.0启动标志位启动

当达到HMl上设定再次启动的时间,"T_4".Q接通,MO.0启动标志位启动。

当按下i0.2电机停止按钮或者Q0.2故障指示灯亮或者运行时间到达标志位M0.3接通.断开M0.0

启动标志位MO.0接通后并且没有故障,Q0.0启动

当停止时TOF1变为0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达后复位Q0.0。故障时,立即停止散热风机

蒸汽机延时间到达后,并且没有故障Q0.2,Q 0.1启动。当启动标志位MO.01变为0则停止蒸汽机

风机和蒸汽机都启动了启动定时器,延时2小时

当时间到达后,散热风机停止则置位再次启动标志位

由于屏上设置的时间是秒.而PLC中的定时器是以毫秒为单位.所以乘以1000

由于触摸屏上的时间设置需要立即生效〈也就是即使定时器在定时.设定的时间也立马生效)所以需要使用PT指令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