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个万能公式学会模拟量程序编写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过程自动化设备中,通常会使用PLC采集模拟量传感器数据,比如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那这些传感器一般是以电压或者电流的方式接入到PLC中,比如传感器以0-10V或者0-20Ma的方式接入到PLC中,PLC会自动转换成0-27648之间的数字量,转换关系如下图所示。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是不知道这些数字量的含义,所以需要PLC工程是将这些数字量转换成工程实际值,比如50℃温度、0.1Mpa这种工程值。那么转换成实际工程值的话,通常是有2种方法,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方法一:使用标准化和缩放指令

新建FB块,并且定义接口变量

程序分析:首先的是选择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单极性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双极性(比如-1010V),对应的数字量是-2764827648之间。然后使用标准化指令将采样值转换成0.01.0之间,再用缩放指令将值转换成工程单位值,比如传感器温度的量程是0.0-100.0之间,那么程序中的“工程下限”值则是0.0,“工程上限”值则是100.0,最后则会转换成实际的工程值。

③调用程序并分配参数

方法二:使用万能公式

根据以下公式也可以计算出模拟量值,我们只需要将以下公式转换的PLC程序即可

新建FB块,并且定义接口变量

程序分析

程序段1是单双极性的选择

为了便于运算,将相关的值转换成Real,这样的话四则运算就都带小数了

程序段34:首先是将采集过来的数据减掉采样下限,然后采样上限也减掉采样上限值,之后再做除法运算,得出的结果于工程量的差值相乘,然后再加上工程下限值。

调用程序并分配参数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