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人人必学的PLC逻辑指令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入门PLC之时,我相信每个朋友都需要学习PLC基础的指令,包括常开、常闭、线圈等指令,这个也是恰恰我们打下坚实基础的必经之路!那么本文就来聊一聊1200PLC的基础指令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在工作中更好的应用!

位逻辑指令:

梯形图中每个条件是否为ON或OFF,取决于分配给它的操作数位的状态。一般来说,当该操作数位为1时,对应的继电器线圈通电、常开条件变为ON和常闭条件变为OFF;反之,该操作数位为0,则对应的继电器线圈断电、常开条件变为OFF 和常闭条件变为ON。

S7-1200PLC的位逻辑指令有触点、线圈、取反、置位复位、置位优先、复位优先、沿指令等

常开、常闭

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可将触点相互连接并创建用户自己的组合逻辑。如果用户指定的输入位使用存储器标识符 I(输入)或 Q(输出),则从过程映像寄存器中读取位值。控制过程中的物理触点信号会连接到 PLC 上的 I 端子。CPU 扫描已连接的输入信号并持续更新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中的相 应状态值。通过在 I 偏移量后追加“:P”,可执行立即读取物理输入(例如:“%I3.4:P”)。对于立即读取,直接从物理输入读取位数据值,而非从过程映像中读取。立即读取不会更新过程映像

线圈

线圈输出指令写入输出位的值。如果用户指定的输出位使用存储器标识符 Q,则 CPU 接通或断开过程映像寄存器中的输出位,同时将指定的位设置为等于能流状态。控制执行器的输出信号连接到 CPU 的 Q 端子。

取反 RLO(逻辑运算结果)

NOT 触点取反能流输入的逻辑状态:如果没有能流流入 NOT 触点,则会有能流流出。如果有能流流入 NOT 触点,则没有能流流出。

例:常开、常闭、线圈、取反指令

注意:

常开常闭触点指令不能放在梯形图的最右侧

线圈指令可以放在梯形图的任意位置

程序“I0.0”和“Q0.0”先“或”再“与”方式执行

在使用绝对寻址方式时,绝对地址前面的“%”符号是编程软件自动添加的,无需用户输入

线圈可以使用串联的方式连接

案例:

一辆小车在一条线路上运行,如图所示。线路上有1#~5#共5个站点,每个站点各设一个行程开关和一个呼叫按钮。要求无论小车在哪个站点,当某一个站点按下按钮后,小车将自动行进到呼叫点。试用PLC对小车进行控制。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