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两个PLC走S7通信控制变频器SCL编程案例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自动化现场中有很多设备之间需要信号交互,交互信号时,可以使用硬接线的方式,也可以使用通信的方式。如果数据量比较大,那采用接线的方式就不合适,而采用通信的方式则会方便很多。那么本文就编写两个PLCS7通信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

1.控制要求

①客户端侧通过S7协议发送数据给服务器,功能为“变频器启动”、“变频器停止”、“变频器停止”“频率设定”等。

②服务器侧通过S7协议反馈数据给客户端,功能为“运行反馈”“频率反馈”等

2.编写程序

新建客户端和服务器硬件并组态

客户端程序编写

①新建变量表及DB1数据块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分别是两个结构体,对应则是变频器的控制和反馈。注意:数据块需要取消优化的访问块功能。

②新建FC1并编写程序。程序行14是发送数据,是将客户端数据块中的“"Data".PutData”数据发送给服务器的“DB1.DBX0.0”开始的6个字节中。

程序行69是读取数据,将服务器的“DB1.DBX6.0”开始的6个字节的数据读取到客户端中的“"Data".GetData”地址中。

程序行1011是启动和停止按钮输入点的映射

服务器程序编写

①新建变量表和DB数据块

②程序行26是判断客户端发来的数据是启动还是停止信号。

③程序行1013是将客户端发来的频率值(0.0-50.0)之间的数据,通过标准化和缩放指令转换成0-27648之间的数据,从而可以通过0-10V或者0-20MA的方式输出给到变频器。

④程序行1719是将服务器端PLC采集的模拟量数据转换成0.050.0之间。

⑤程序行2122是变频器的运行反馈信号和频率反馈信号给到DB数据块中。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