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编程这几个“坑”一定要避免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最近接到几个粉丝朋友的反馈说我的文章写的很好,非常认可我的文章,说只有我的文章才能看得懂,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我也会创作出更好的文章来回馈大家的赞美。之所以我的文章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是靠大家反馈(一部分是私人问我的问题,一部分是在答疑群里问的一些问题),我把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总结出来,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一些“坑”。

问题1:关于1200PLC的沿脉冲问题,为什么沿脉冲不起作用?

比如在这个程序中,当接通了“DB1.DBX0.0”之后,然后再接通M0.1,其中M0.2是不会置位的,原因就是沿脉冲的暂存位M0.0冲突了,暂存位要使用唯一的地址,把两个M0.0地址换成两个不同的地址即可。其实1200PLC中有很多这种需要暂存位的指令,比如置位优先和复位优先指令,我们也要注意,暂存位的地址一定不要重复,否则就会出现脉冲功能不起作用。

问题21200PLC中有这么多沿脉冲指令,到底怎么选择?

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很多吐槽,搞个沿指令这么复杂,对于从200SMART学习者转变过来的朋友更加适应不了。其实它是更加灵活了,但是灵活代表多变,多变代表选择多,一旦选择过多就会觉得麻烦,不好用!

其实常用的就2大类,一类是检测单个逻辑的沿脉冲,另外一类是检测多个逻辑运算结果的沿脉冲。

(1) 单个逻辑的沿脉冲:如图所示,这个就只检测M0.1这个变量从01的结果。

(2) 多个逻辑运算结果的沿脉冲:如图所示,当需要检测多个条件的逻辑运算结果的话就要使用这种“P_TRIG”指令,它检测的是M0.1M0.3一起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只有M0.1M0.2都接通了才有可能置位M0.2。而200SMART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沿脉冲。

问题3:如果要置位或者复位多个连续的“位”怎么实现?

这个问题是前些天一个粉丝朋友问的,他是学三菱的,三菱中有ZRST指令,他问1200PLC中怎么实现?

分两种情况:

1:如果要复位连续多个的M点,比如M0.5M0.73个点,那可以直接这样实现。

2:如果要复位连续多个的DB块中的点,那则需要在DB块中建立一个数组的数据类型,然后再实现多个数据的复位

问题4:通过定时器来实现移位功能,如图1所示,为什么很久的时间才移动一次,不是根据设定的时间来移动的。

图1

其实这个问题是初学者最最容易犯的错误,在1200PLC中,使用定时器的自复位功能,需要使用它的输出点,包括计数器的自复位的功能。把下图中的线圈的触点放到定时器前面即可。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