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编写1200与200SMART Modbus TCP通信案例(1200做客户端)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经常会使用到PLCPLC之间数据交换,在前面的文章中给大家介绍过1200PLC之间的S7通信和ModbusRTUModbus TCP通信。那么由于现场可能会不止有1200PLC,还可能会有200SMART PLC,那么1200PLC200SMART PLC如何实现Modbus TCP通信呢?本文使用1200PLC作为客户端,200SMART PLC作为服务器来实现他们之间的Modbus TCP通信。

1.控制要求:

1200PLC作为客户端,200SMART作为服务器,示例通信要求如下:

(1)1200PLCMW100~MW1085个数据写入到200SMARTVW10~VW18

(2)1200PLCMB200写入200SMARTQB0的数据。

2.程序编写

客户端程序:

(1)设定1200PLCIP地址为“192.168.0.2

(2)新建DB数据块,并且手动敲入“TCON_IP_v4”数据类型,然后指定服务器的IP地址为“192.168.0.3”,端口号设置为502

(3)编程FC2程序块

①程序120是启动功能,启动之后接通第一个“MB_CLIENT”指令。将M100.0开始的5个字长度写入到4000140005地址中(对应200SMART端的VW10VW18), 当通信完成或者通信错误时轮询下一个客户端指令。注意:两个“MB_CLIENT”通信指令的背景数据块是一样的。

②程序2232是往QB0地址中写入数据。数据源是M200.0开始的8个位写入到00001开始地址的8个位(也就是200SMART中的QB0)

服务器程序:

(1)设定IP地址为“192.168.0.3

(2)调用服务器指令,主要将端口号和通信的起始地址设定好。

3.通信测试

1200PLC端在监控表中往MW100MW108中写入数据,也往MB200中写入数据。

200SMART端监控数据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