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ROFINET通信控制V90伺服案例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近些年在自动化设备中有很多设备都是采用通信的方式控制,通信实时性高,读取和写入的数据量大,不需要繁琐的硬接线。而本文使用的是1200PLC采用通信的方式控制V90伺服。在控制V90伺服的时候,通常是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速度模式;另外一种是位置模式。本文讲解的是速度模式。

1.控制要求:

(1)可以通过按钮使能V90伺服电机

(2)在手动模式下:可以通过按钮调节V90的速度

(3)在自动模式下:可以根据需求调节V90的速度

2.硬件组态

①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⑤添加报文(与伺服驱动器侧设置的报文要一致),此处使用标准报文1

⑥程序编写

程序段1是调用速度控制指令

程序段2是当按下了轴使能按钮后轴使能,当轴已经是使能状态,再按下使能按钮时,轴使能断开。

程序段3是手自动模式切换,当按下了复位按钮2秒事件后,模式会启动切换。(这里也可以使用转换开关来实现)

程序段4是在手动模式之下,按下了加速按钮,速度值增加;按下了减速按钮,速度值减少

程序段5是自动模式之下,利用系统时钟来实现速度的增加和减少。实现速度越来越快,或者越来越慢的功能。

程序段6是到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实现方向的切换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