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3步实现V90伺服定位控制

楼主(2024-11-02):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越来越多的使用通信的方式来控制伺服进行定位,近些年V90的伺服也在各行业广泛使用,而对于V90的使用方法很多读者不太会使用。那么本文就采用通信的方式来控制V90伺服。其中的功能包含触摸屏上实现点动控制、相对定位、绝对定位、位置设置、读取当前位置和速度等等。

第一步:建立通信

①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第二步:设置伺服参数

第三步:程序编写

1.新建DB数据块,其中包括急停、点动、复位等数据

2.新建FC程序块并且编写IO映射程序

3.编写伺服控制程序

程序段1是调用FB284功能块,并且分配管脚参数

程序段2 是轴使能功能:按下轴使能按钮后轴使能,如果已经使能则复位使能。

程序段3是位置和速度的转换:由于触摸屏上设定的位置是mm,而伺服驱动器里的测量单位是Lu,两者之间是1000的换算关系,所以位置要乘以1000;而伺服驱动器里的速度测量单位是mm/s,所以我们乘以60转换成mm/min

程序段4是各种模式的切换功能:模式7代表的是电动,模式1是相对定位,模式2是绝对定位,模式4是回原点。

当轴已使能,按下了触摸屏上的“JOG模式”按钮则实现点动功能;

当轴已使能,按下了触摸屏上的“相对定位”按钮则实现相对定位功能;

当轴已使能,按下了触摸屏上的“绝对定位”按钮则实现绝对定位功能;

当轴已使能,按下了触摸屏上的“原点回归”按钮则实现原点回归功能;

程序段5是触发FB284,程序段6是实现点动功能

程序段7是急停功能:当按下急停后,可以实现取消当前任务和暂停当前任务,“#轴配置.%X0#轴配置.%X1”也可以将伺服停车

程序段8V90回原点开关的检测,需要关联轴配置的第6位,“#SINA_POS.AxisError”变量关联到输入点接口。

当前位置和速度的转换:位置给出来的是Lu单位,所以除以1000则是mm单位,速度转换给出来的是转速,016#40000000对应的是0-3000转,要转换成丝杆的位移量。

程序段1112是一些指示灯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