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PLC PID编程技巧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会使用到PID控制,比如小区里恒压供水系统、空调的恒温控制等,这些场景都是PID控制。而PID控制的定义:是指在没有人工干扰的情况下,设备按照已经设定好的参数自动运行,自动控制包含了多种控制系统。

用白话讲就是我们设定好一个数据,设备就照这个数据自动调节的一个系统,比如设定室内温度为26摄氏度,空调自动根据这个设定的值调整输出风量。那本文就来一起探讨1200PLCPID应用方法。

1.1200PLC中的PID指令

S7-1200 PID 功能有三条指令可供选择, 分别为 PID_Compact PID_3StepPitstop,如图1所示。通常我们恒压、液位、恒温控制都可以使用PID_Compact指令,可以说是一个通用型PID指令。

2.以恒压供水的场景给大家讲解PID指令的组态:

(1)1215PLC模拟量输入采集管道的水压(有压力传感器)

(2)PLC根据管道测量过来的水压来调节PLC模拟量的输出,从而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值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达到恒压的效果。

3.PID指令组态

根据实际的压力表选择测量单位

选择输入输出参数,如果选择的是“Input”就是要编写模拟量转换程序,将模拟量通道测量过来的数据转换成实际的工程单位值,Output选择“Output_PER”则是直接可以通过模拟量通道地址驱动外部设备,使用“QW64”这种模拟量地址。

这里可以组态上下限制值,通常会做一些余量,以免反复报警,比如0.0-5.0MPA的压力表,这里的话可以填写-0.55.5等。

过程值标定,由于我们图2Input中选择的是Input所以这里不需要标定,如果是选择的Input_PER则会根据你外部采集的模拟量值转换成工程单位值。

需要手动调节PID的话,则把此选项勾选上,其他的参数默认即可。

4.在中断程序调用PID指令

指令中“Input”对应的是图2中的选择:因为图2中选择的是“Input”则此管脚生效,如果选择的是“Input_PER”则指令“Input_PER”管脚生效。

指令中“Output_PER”管脚对应图2中的“Output_PER”:因为图2中“Output”选择的是“Output_PER”则指令中“Output_PER” 管脚生效。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