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经验|看看别人如何是学习PLC的

楼主:
以下所述是针对于西门子S7-300、S7-400系列PLC,与S7-200系列PLC有所区别。

有人说从300学起是不是有点难,就像我在评论中所说。

如果S7-200相当于一辆奇瑞QQ,S7-300就是一辆大众passat,练车用QQ还是passat并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在于基于软件不需要硬件学习的基础上,学习S7-200和S7-300的成本是一样的,选一个功能更强大的没什么不好.

1、门外汉阶段

此阶段建议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如什么是PLC、基本原理是什么、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反正就是对PLC有个整体的了解。我的总结PLC就相当于人的大脑,各种检测原件(输入信号)就好比人的眼睛、耳朵、鼻子。

执行原件(输出信号)就是手脚,PLC通过收集信号,然后通过逻辑运算(大脑思考判断),指挥执行原件动作。

2、初级入门

PLC种类很多,首先你需要一台电脑、配置一般就行,市面上主流配置就可以了,CPU(指实物PLC)就不用了。

其次,安装编程软件Step7,版本建议5.4以上。安装方法可以百度一下,安装模拟软件PLCSIM。

软件安装完以后,就可以开始入门之旅了。(建议软件装在虚拟机中,与正常使用的系统分开,一是因为软件启动会有很多服务,影响电脑性能。二是编程软件容易被杀毒及其他软件破坏,导致无法使用,重装软件又太过麻烦)。

上图是工作的时候买的一本书,现在看来选的还是挺对的,书里讲的东西都简单易懂。

开始入门当然就是梯形图了(在此插一句,之前看到某位答主说梯形图落后,企业已经不用了。我表示反对,就像评论所说,语言无优劣、编程有技巧。本人在冶金行业央企工作,上亿的项目都会用到梯形图,大家不要认为简单就无用)。https://www.diangon.com/m437851.html

先编写简单的小程序,比如红绿灯、运输带、小车之类的,都是只有几行的程序。

这时候用到的都是开关量,也就是0和1的逻辑。

学会用PLCSIM做模拟,会了模拟,什么是输入、什么是输出、什么是中间变量、就都理解了。

下图是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小程序、两行就可以实现、用模拟器把它仿真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点击模拟器中的小方块就可以模拟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信号也会自动出现小对号。

学习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的传输、转换、其中涉及到数据类型等基础知识。

如果是工科学生,学过C语言应该很容易,数据处理中需要用到很多基础功能块,像加减乘除这些块一看就知道啥功能。

看不懂的块,按F1看帮助,帮助写的可能很复杂,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看完最好自己做笔记,记成自己容易理解的(各种复杂的块,长篇的英文帮助,这个阶段是最容易让人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的,一定要坚持住)。

数据处理也可以用模拟器模拟,很直观。

前面说的都是零件,学的差不多就可以开始拼积木了——功能和功能块。

块类似于子程序,使我们的程序结构化,简化程序组织,便于修改、查错、调试。

简单举个例子:

你有一千个灯泡要控制,他们的控制逻辑相同,虽说每个控制程序只需要短短几行,但每个都写这么几行那就是几千行,非累吐血不可。

这时候块的用武之地就来了,根据控制逻辑编写一个灯泡的控制程序,只把I/O作为接口做成功能块,然后对于每个灯泡调用这个功能块就好了。

也就是说把零件拼成了部件,有需要就直接用部件。

如果单体控制程序特别复杂,有多大好处你懂得。

软件中有自带的系统功能和功能块,学习这些块还是要找F1帮忙,自己做好笔记。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那些系统功能块还没都看明白,我就手痒开始自己堆积木了。在堆积木的过程中,边用边学,进步会很快。

3、入门阶段

此阶段就需要学会编辑人机界面了,人机界面可以显示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对设备进行控制。

画面种类也很多,就说西门子自家的WinCC吧。

安装完编辑界面就是这个样子。怎么用就自己网上找资料吧,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软件复杂,是杂!

下图是做过的一个小项目,只有一些泵和阀,控制逻辑都很简单。

在画面中可以显示压力,流量之类的信息,也可以对设备操作控制。

学会做这样的一个画面需要多长时间?

一周就够了,没错,就是一周!

这画面看起来貌似挺复杂的,其实就是简单的连了程序中的变量,没有控件,没有脚本。

画面一样可以利用模拟器和虚拟的CPU建立连接,在你能够在模拟环境中,将画面和程序模拟运行起来,你就算入门成功了!

入门成功相当于什么水平?大学毕业的水平吧。

可以找工作了!

什么样的工作?

电气维护!比如水站、液压站之类以控制泵阀为主的区域。

当然你去了以后是要学习硬件的,逐步迈向中级阶段。

4、做项目阶段

再简单说下做项目的基本步骤,做项目一般要有机械设备厂家出控制说明书,就是设备的动作原理。

有的设备会自带执行元件(电动机,阀门等)及检测元件(接近开关,仪器仪表等),纯机械设备就需要电气专业的来选型。

基本有以下几步:

第一,根据I/O数量及控制的复杂程度选CPU模块,I/O模块,供电及通讯模块,变频器等。

第二,选电缆,继电器,开关等。

第三,选控制机柜,一般都是选标准柜子。

第四,绘制接线图,供电图及原理图等。

第五,装配控制机柜和编写程序同时进行。

第六,控制柜校线,上电,测试程序。

第七,机柜进现场接外线,供电。

第八,现场调试程序。

第九,运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