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ing命令的七种用法,看完瞬间成大神

楼主(2024-11-04):
有朋友反映,能不能讲下ping命令的使用,其实对于命令的使用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但对ping命令没有过多讲解,一般我们用的都是它的基本功能,今天我们来详细看下ping命令详细使用。

一、ping基本使用详解

在网络中ping是一个十分强大的TCP/IP工具。它的作用主要为:

1、用来检测网络的连通情况和分析网络速度

2、根据域名得到服务器IP

3、根据ping返回的TTL值来判断对方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及数据包经过路由器数量。

我们通常会用它来直接ping ip地址,来测试网络的连通情况。

类如这种,直接ping ip地址或网关,ping通会显示出以上数据,有朋友可能会问,bytes=32;time<1ms;TTL=128 这些是什么意思。

bytes值:数据包大小,也就是字节。

time值:响应时间,这个时间越小,说明你连接这个地址速度越快。

TTL值:Time To Live,表示DNS记录在DNS服务器上存在的时间,它是IP协议包的一个值,告诉路由器该数据包何时需要被丢弃。可以通过Ping返回的TTL值大小,粗略地判断目标系统类型是Windows系列还是UNIX/Linux系列。

默认情况下,Linux系统的TTL值为64或255,WindowsNT/2000/XP系统的TTL值为128,Windows98系统的TTL值为32,UNIX主机的TTL值为255。

因此一般TTL值:

100~130ms之间,Windows系统 ;

240~255ms之间,UNIX/Linux系统。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了解并不是这些,而是ping的其它参考。

ping命令除了直接ping网络的ip地址,验证网络畅通和速度之外,它还有这些用法。

二、ping -t的使用

不间断地Ping指定计算机,直到管理员中断。

这就说明电脑连接路由器是通的,网络效果很好。下面按按住键盘的Ctrl+c终止它继续ping下去,就会停止了,会总结出运行的数据包有多少,通断的有多少了。

三、ping -a的使用

ping-a解析计算机名与NetBios名。就是可以通过ping它的ip地址,可以解析出主机名。

四、ping -n的使用

在默认情况下,一般都只发送四个数据包,通过这个命令可以自己定义发送的个数,对衡量网络速度很有帮助,比如我想测试发送10个数据包的返回的平均时间为多少,最快时间为多少,最慢时间为多少就可以通过以下获知:

从以上我就可以知道在给47.93.187.142发送10个数据包的过程当中,返回了10个,没有丢失,这10个数据包当中返回速度最快为32ms,最慢为55ms,平均速度为37ms。说明我的网络良好。

如果对于一些不好的网络,比如监控系统中非常卡顿,这样测试,返回的结果可能会显示出丢失出一部分,如果丢失的比较多的话,那么就说明网络不好,可以很直观的判断出网络的情况。

五、ping -l size的使用

-l size:发送size指定大小的到目标主机的数据包。

在默认的情况下Windows的ping发送的数据包大小为32byt,最大能发送65500byt。当一次发送的数据包大于或等于65500byt时,将可能导致接收方计算机机。所以微软限制了这一数值;这个参数配合其它参数以后危害非常强大,比如攻击者可以结合-t参数实施DOS攻击。(所以它具有危险性,不要轻易向别人计算机使用)。

例如:ping -l 65500 -t  211.84.7.46

会连续对IP地址执行ping命令,直到被用户以Ctrl+C中断.

这样它就会不停的向211.84.7.46计算机发送大小为65500byt的数据包,如果你只有一台计算机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但如果有很多计算机那么就可以使对方完全瘫痪,网络严重堵塞,由此可见威力非同小可。

六、ping -r count 的使用

在“记录路由”字段中记录传出和返回数据包的路由,探测经过的

路由个数,但最多只能跟踪到9个路由。

ping -n 1 -r 9 202.102.224.25 (发送一个数据包,最多记录9个路由)

将经过 9个路由都显示出来了,可以看上图。

ping命令用的较多的就这6类的,大家有可能在项目中会用到的。

七、批量ping网段

对于一个网段ip地址众多,如果单个检测实在麻烦,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批量ping网段检测,那个ip地址出了问题,一目了然。

先看代码,直接在命令行窗口输入:

for /L %D in (1,1,255) do ping 10.168.1.%D

IP地址段修改成你要检查的IP地址段。

当输入批量命令后,那么它就自动把网段内所有的ip地址都ping完为止。

那么这段“for /L %D in(1,1,255) do ping 10.168.1.%D” 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代码中的这个(1,1,255)就是网段起与始就是检测网段192.168.1.1到192.168.1.255之间的所有的ip地址,每次逐增1,直接到1到255这255个ip检测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