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用这种方法更容易理解!

楼主:
有网友留言说:上升沿就是在信号从断开到接通的那一瞬间接通,下降沿就是在信号从接通到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实际用处是用在哪一些情况?

我身边也有PLC可以做个什么实验来体验一下呢?

虽然说LD X0  PLS M0与LDP X0  out Y0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人家三菱公司设计这样一条指令肯定是有人家的道理的。各位能不能说一下它实际的用一种场合或条件下要用到这个指令。

回复1:

升沿就是在信号从断开到接通的那一瞬间接通,下降沿就是在信号从接通到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他意思是瞬间接通,无论你的执行条件是否满足,在瞬间执行后输出就会恢复原状态,它一般配合保持指令一起用,用保持指令做输出,或做脉冲用;

用OUT指令时,它的状态是看执行条件,执行条件满足OUT就会执行输出,执行条件不满足OUT就会不执行输出。

回复2:

我现在非常理解这二条指令了,再表达一下。让以后初学者更好更快的理解吧!就是比如你按下一个开关10秒中,正常的话是10秒都接通。

而上升沿就是在接通的瞬间的接通一下,后面的9秒多都不接通。则下降沿就是在断开的瞬间的接通一下。前面的9秒多钟都不接通,就在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一下。这样表达应该更容易理解。

PLC 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指信号变化的瞬间。当信号从 0 变为 1 时,如果信号变化的速度足够快,则可以认为在这个瞬间信号出现了一个上升沿。

同样地,当信号从 1 变为 0 时,如果信号变化的速度足够快,则可以认为在这个瞬间信号出现了一个下降沿。

在 PLC 编程中,上升沿和下降沿通常用于检测信号的变化,并触发特定的操作。

例如,当一个开关被按下时,产生一个上升沿,PLC 可以检测到这个上升沿,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如启动电机或点亮指示灯。

同样地,当一个开关被释放时,产生一个下降沿,PLC 可以检测到这个下降沿,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如停止电机或熄灭指示灯。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可以提高 PLC 程序的响应速度和精度,因为它们可以准确地捕捉信号变化的瞬间,而不受信号持续时间的影响。同时,它们也可以简化 PLC 程序的设计,因为只需要一个信号即可触发多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