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MDS-E/EM系列驱动器外部急停的连接

楼主(2024-11-06):
在数控机床上,紧急停止一般通过外部PLC或NC端输入控制,三菱数控系统中,还提供驱动单元的外部急停控制,采用双重紧急停止信号,当机床出现异常时,按下紧急停止,伺服立即处于OFF状态,从而切断接触器,使系统整体进入紧急停止状态。

接下来以MDS-E/EM系列驱动单元介绍外部急停的连接和设定方法

1.MDS-E系列驱动单元

(a)紧急停止信号通过供电单元的CN24端口输入,连接如下图1。

图1

(b) 将供电单元前面的旋转开关设定为4,如下图2。

图2

(c) 参数设定,如下表1。

表1

2.MDS-EM系列驱动单元

(a)紧急停止信号通过驱动单元的CN9B端口输入,连接如下图3。

图3

(b) 无需设定旋转开关。

(c) 参数设定, 如下表2

表2

注意:

1. 外部紧急停止功能是NC紧急停止的辅助功能。

2. 外部紧急停止功能不能代替向NC侧输入时的紧急停止信号。

3. 要实施双重紧急停止输入时,必须使用同一个紧急停止开关并联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