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在线 | 9月TOP10问题集锦

楼主(2024-11-06):
中大型PLC

Q03UDVCPU内置以太网口与编程软件通过交换机/路由器连接,如何设置?

连接目标-当前连接目标:计算机侧I/F:EthernetBoard,适配器选择电脑网卡;可编程控制器侧I/F:PLC Module,选择通过集线器连接,并指定PLC的IP地址其他站指定:No            Specification。

Q03UDVCPU报错41A6,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原因:内置以太网TCP/SOCKET通信客户端时,与对象设备建立TCP连接失败。

处理方法:1.确认打开设置中对象IP地址和对象端口号设置是否与通信设备一致。

2.确认通信对象设备是否作为服务器使用并已处于等待连接状态。

3.确认对象设备是否支持EEE802.3帧格式。

小型PLC

FX3U系列PLC报错代码为6764,什么原因?

对一个脉冲输出端同时驱动了多条定位指令、脉冲输出指令(PLSY、PLSR、PWM)。

FX5U和FX3U-ENET-L以太网通信可以使用什么方式?

FX5U设置简单CPU通信(FX5U固件版本“1.210”及以上)。

FX3U-ENET-L设置可以使用MC协议(A兼容1E帧)。通信数据代码请设置为“二进制”。协议请设置为“UDP”。

人机界面(触摸屏)

GT1050-QBBD-C的替代型号是什么?

GT2105-QMBDS/GS2107-WTBD-N/GT2107-WTBD。

GS系列,数据传送安全,能否删除密码(原密码未知)?

不支持,需要删除工程后重新下载。

【删除方法】进入实用菜单-选择“数据管理”-选择“清除用户数据”-选择“工程数据”。

变频器

A840系列变频器Modbus通讯时,频繁更改频率,是写入寄存器地址40014,还是40015里?

连续变更设定频率的情况下,请写入变频器的RAM中。(寄存器地址:40014)。

A840系列变频器Modbus通讯怎么设定?

1.设定Pr.79=0/2。

2.Pr.340设1。

3.Pr.338设定启动指令权,Pr.339设定频率指令权。

4.PU口通讯的情况下Pr.117-124根据上位机的规格设定,保正统一即可。

5.端子排通讯的情况下Pr.331-341根据上位机的规格设定,保正统一即可。

6.Pr.549设1

7.断电上电,NET灯亮即可通讯。

伺服及定位&运动控制

MR-J4-A系列伺服放大器,设置为定位模式(点位表方式),设置什么参数??

将[Pr. PA01]”运行模式“设置为"_ _ _ 6:定位模式(点位表方式)",需要使用MR-J4-_A-RJ系列的伺服放大器并保证软件版本在B3以上。

MR-JE-C系列伺服放大器,运行过程中有AL.10.2报警,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1) 电源连接器的连接存在异常。确认电源连接器。存在异常, 请正确连接。

如果无异常,请确认(2)。

(2) 电源电压低。确认电源电压是否在AC160V以下。电压在AC 160V以下。

请提高电源电压。电压超出AC 160V,请确认(3)。

(3) 加速时发生。确认加速时的母线电压。电压未达到DC200V,请延长加速时间常数,或者请提高电源容量。电压在DC 200V以上,请确认(4)。

(4)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确认母线电压的值。电源电压在AC 160V以上,但母线电压未达到DC 200V时,请更换伺服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