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干货满满!快速进给程序段重叠

楼主(2024-11-06):
使用快速进给程序段重叠功能,无需等待定位(G00)或参考点返回(G28/G30)中的减速完成即可开始下一程序段(重叠)。因此可缩短包含定位(G00)或参考点返回(G28/G30)动作在内的加工循环时间。通过加工程序指令或参数调整重叠量,将其指定为快速进给程序段重叠用就位宽度。同一方向有连续的移动指令时,在程序段之间不减速。

1)G00后续的程序段不是G00、G28/G30而是G01时也有效。

2)在G28指令后即使连续进行G00、G28/G30指令时则无效。

一. M800/M80系列的功能

图1 连续钻孔动作中的快速

进给程序段重叠使用示例

二. G00用快速进给重叠功能在满足

下述所有条件时有效:

(1) #1442_G0ol  G00快速进给重叠有效参数设为1(有效);

(2) 执行G0.5P1模态指令后。

表1 指令格式

通过参数(#2631_GOolinps和#2632_G1olinps)指定就位宽度,如下表

表2 G00用快速进给重叠中的就位宽度的使用例

注:G00用快速进给重叠功能有效时,定位(G00)后存在固定循环、子程序、宏程序调用指令程序段时,本功能有效。

三. G28用快速进给重叠功能在满足

     下述所有条件时有效:

(1) #1443 G28ol  G28快速进给重叠有效参数设为1(有效);

(2 )处于高速参考点返回状态。(挡块式为对象外)

通过参数(#2633_G28olinps)指定就位宽度,如下表

图2 G28用快速进给重叠使用例

四. 注意事項

1.     在快速进给重叠功能对象动作的程序段之间插入没有移动的指令程序段时,高精度模式关闭时执行快速进给重叠,但在高精度模式接通时不执行快速进给重叠。

2.     但在高精度模式关闭时,G00用快速进给重叠有效参数OFF且G28用快速进给重叠有效参数为ON时,即使G00指令与G28/30程序段之间存在没有移动的程序段也不执行快速进给重叠。

3.     快速进给重叠功能有效时,在高精度控制模式中或#1205为1或2时,就位检查完成时的速度快于下一程序段的快速进给速度(#2001)时,减速至快速进给速度(#2001)以内,否则不开始下一程序段。

4.     快速进给重叠功能有效时即使重叠对象程序段连续,只要存在移动方向反转的轴,则临时取消重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