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是如何与PLC完成正确连接的你知道吗?

楼主(2024-11-06):
PLC作为传统继电器控制设备的替代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不但PLC可以用软件改变控制方式,而且PLC的体积小、程序编写简单、组装灵活多变,还有优越的抗干扰能力和较高的可靠性等优点,因此PLC控制设备在恶劣环境工作照样应对自如。

现在变频器的应用已经成为电工行业的潮流,采用变频器组成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生产过程控制,目前在工业各个领域都可用变频器与PLC相互配合使用。

既然变频器与PLC组队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实际应用,遇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它们之间的接线问题。

PLC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如开关量信号。像电机的启停、正反转、微动等运行状态进行控制的开关量指令信号。在变频器这边的开关量信号连接,常采用变频器的继电器或者具有继电器接点开关特性的元器件跟PLC相连接。

能遇到的问题就是继电器接点接触不好,容易引起误操作。若使用晶体管连接,就需要考虑它本身的电压容量、电流容量等因素,目的就是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

首先开关量信号的连接,像PLC的输入开关量信号的连接不当会引起变频器的误动作,还有就是PLC开关量信号电路采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的时候,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断与合会产生浪涌电流带来噪音,这样变频器也会误动作。

其次是PLC的开关量输出信号的连接到变频器,有时候就会有串扰,主要原因发生在外部电源跟变频器的控制电源两者之间,这时候就需要将外部晶体管集电极经过二极管接到PLC。这只是变频器跟PLC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之间的连接。

变频器跟PLC之间的连接不只局限于开关量之间的连接,还有模拟量信号以及数字量信号之间的连接。比如变频器中的数值型指令信号,电压、频率等。

变频器的数字输入常采用变频器的面板键盘操作和串行接口给定。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可以通过接线端子有外部的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定信号。此时因为接口电路输入信号的不同,接线时必须根据变频器的输入阻抗选择PLC的输出模块。

在变频器跟PLC连接过程中,会遇到电压信号范围的不同,就算连接好了也不好使。举个例子,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端子接的是0-10V电压信号,此时PLC输出信号又是0-5V,或者两者反之。

那就要考虑用串联方式用限流电阻以及分压,目的,保证整个系统在运行时不超过变频器和PLC的相应容量。

变频器不仅能接受模拟量和开关量信号以及数字量信号,还能向外通过接线端子发送相应的模拟量监测信号。

电压信号有0-5V/0-10V,电流信号有0-20mA/4-20mA的,不管是那种,都要注意PLC一侧的输入阻抗大小保证电路中的电压、电流不超过电路的允许值。不仅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还能降低误差。

PS:因为添加小编的人数众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小编会挨个同意的,这次小编真的是拼了,分享了很多我的私货,更多干货资源可私信免费领取。需要进【技术交流微信群】的,备注:【加群】温馨提示:微信群里禁广告

这么好的文章,分享到朋友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HISTORY
/
往期推荐

史上最全的工控类软件链接 | 快收藏备用吧

印度电工绝对是世界实战力最强的!我服了

135张图!开关、电机、断路器、电热偶、电表接线图大全!

为什么工厂难留住电工,涨工资也没用?老电工说出真实原由

今天遇到一个棘手的电路问题,很多老师傅都弄不好,你知道原因吗

电工不受重视,下面这几个原因,哪个才是准确的?

电工超过60岁并且电工证已过期还能干电工吗?

1平方的电源线最大能过多少安电流?实际上是多大的功率?

日本:我们从不做设备维修!真是这么回事吗?

某央企钢铁厂维护电工技术比武试题亮相,你会做吗?

99.99%找不到的——西门子PLC编程实例

高手写PLC程序,只注重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