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如何新建TwinCAT软件项目连接EtherCAT伺服

楼主(2024-11-07):
一 新建TwinCAT软件项目

1、在打开软件之前,需要把KINCO伺服的设备描述XML文件拷贝到Twincat的安装目录下,默认路径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

2、打开Twin CAT XAE(VS 2013)软件,新建一个TwinCAT项目如图一、图二、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二 安装TwinCAT网卡驱动

1、根据TwinCAt3官网的说明可以不用连接PLC直接对Kinco EtherCAT从站伺服进行NC控制,在做NC控制之前需要安装TwinCAT网卡驱动。

2、如上图打开菜单“TWINCAT→→Show RealtimeEthernet Compatible Devices…”,跳出如下图窗口,在“Incompatibledevices”栏上选择本地连接后点击“Install”,安装成功后在“Install and ready to use devices”栏中显示已安装成功的网卡

3、网卡安装成功后,即可进行从站的扫描,如果安装失败有可能扫描不到Kinco EtherCAT伺服从站设备。根据倍福官方说明关于电脑的网卡必须选择因特尔的百兆网卡,其他网卡不保证软件能安装成功,不支持直连EtherCAT从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