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Easy系列plc——EtherCAT总线轴初始化FB块封装ST语言

楼主(2024-11-07):
’汇川技术的Easy系列PLC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Structured Text (ST)。当使用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轴时,初始化过程通常涉及到配置总线参数、扫描网络上的设备、配置PDO(Process Data Object)映射等步骤。
在ST语言中,为了封装一个初始化EtherCAT总线轴的功能块(Function Block, FB),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设计:

1. 创建功能块

首先,在你的PLC项目中创建一个新的功能块,例如命名为FB_EtherCATAxisInit

2. 定义输入输出参数

为这个功能块定义必要的输入和输出参数。例如:

  • 输入参数:

    • EN : BOOL, 使能信号,用于启动初始化过程。

    • AxisID : INT, 轴的标识符或地址。

    • ConfigData : STRUCT, 包含轴配置所需的数据结构。

  • 输出参数:

    • Done : BOOL, 表示初始化是否完成。

    • Error : BOOL, 表示是否有错误发生。

    • ErrorMsg :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一、总线轴配置(采用信捷DS5C系列伺服)

1.导入XML文件

2.从站扫描

3.轴配置

二、FB块封装

/轴使能
MC_Power(Enable := EN_Power,
         Axis := Axis,
         Status =>DONE[0] ,
         Busy => Busy[0],
         Error =>Error[0] ,
         ErrorID =>ErrorID[0] );

//轴复位

MC_Reset(Execute := EX_Rest,
         Axis :=Axis,
         Done =>DONE[1],
         Busy => Busy[1],
         Error => Error[1],
         ErrorID => ErrorID[1] );

// 轴暂停

MC_Stop(Execute := EX_Stop,
        Axis := Axis,
        Deceleration := Stop_Dec,
        CurveType := 1,
        Done => DONE[2],
        Busy =>Busy[2] ,
        Error => Error[2],
        ErrorID =>ErrorID[2] );

// 轴回原

MC_Home(Execute := EX_Home,
        Axis := Axis,
        Position := Home_position,
        Done => DONE[3],
        Busy =>Busy[3] ,
        Error =>Error[3] ,
        ErrorID => ErrorID[3] );

// 轴点动

MC_Jog(Enable := DONE[0],

       Axis := Axis,

       JogForward := JOG_up,

       JogBackward := JOG_dowm,

       Velocity :=JOG_VEL,

       Acceleration := JOG_ACC,

       Deceleration := JOG_DEC,

       CurveType := 1,

       Busy =>Busy[4],

       CommandAborted => ,

       Error =>Error[4] ,

       ErrorID =>ErrorID[4]  );

Power_Done:=DONE[0];

rest_done:=DONE[1];

stop_done:=DONE[2];

home_done:=DONE[3];

jog_busy:=Busy[4];

轴当前位置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