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和汇川521PLC——modbus-tcp/ip通讯

楼主: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与汇川(Hiconics)的521系列PLC之间通过Modbus TCP/IP协议进行通信是一种常见的工业自动化场景。Modbus TCP/IP是在TCP/IP网络上运行的一种开放式的通信协议,它允许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实现互操作性。下面是建立这种通信的一般步骤及注意事项:

准备工作

  • 硬件准备:确保两台PLC都支持以太网通信,并且已经正确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中。

  • 软件工具:安装适合的编程软件,对于西门子S7-1200来说通常是TIA Portal;而对于汇川PLC,则需要对应的编程环境。

  • 了解规范:熟悉Modbus TCP/IP的数据格式和指令集。

配置步骤

对于西门子S7-1200:

  1. 在TIA Portal中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并添加S7-1200 CPU。

  2. 使用“添加新块”功能添加一个FB或FC用于处理Modbus TCP通信逻辑。

  3. 通过TIA Portal提供的库函数(如MB_CLIENT或MB_SERVER)来配置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功能。

  4. 设置好IP地址、端口号等网络参数。

  5. 编写程序逻辑来读取/写入寄存器值。

对于汇川521PLC:

  1. 根据汇川的技术文档,在其编程环境中设置相应的网络参数。

  2. 定义好作为Modbus从站(如果S7-1200为客户端)或主站(如果S7-1200为服务器)的角色。

  3. 配置好对应的寄存器映射表。

  4. 编写控制逻辑以响应来自S7-1200的请求或向S7-1200发送数据。

注意事项

  • 协议版本:确认双方使用的都是标准的Modbus TCP/IP协议。

  • 数据类型:注意处理好不同类型的数据转换问题,比如浮点数、整型等。

  • 错误处理:在程序中加入适当的错误检测与处理机制。

  • 安全考虑:确保网络安全措施到位,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 测试验证:完成配置后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以确保稳定可靠地通信。

一、西门子组态

DISCONNECT:

  • 0:在无通信连接时建立被动连接。

  • 1:终止连接初始化。如果已置位该输入,那么不会执行其它操作。成功终止连接后,STATUS 参数将输出值 0003。

MB_HOLD_REG:

指向“MB_SERVER”指令中 Modbus 保持性寄存器的指针MB_HOLD_REG 引用的存储区必须大于两个字节。保持性寄存器中包含 Modbus 客户端通过 Modbus 功能 3(读取)、6(写入)、16(多次写入)和 23(在一个作业中读写)可访问的值。

CONNECT

TCON_IP_v4:包括建立指定连接时所需的所有地址参数。默认地址为 0.0.0.0(任何 IP 地址),但也可输入具体 IP 地址,以便服务器仅响应来自该地址的请求。使用 TCON_IP_v4 时,可通过调用指令“MB_SERVER”建立连接。

NDR:

  • 0:无新数据

  • 1:从 Modbus 客户端写入的新数据

DR:

  • 0:未读取数据

  • 1:从 Modbus 客户端读取的数据

ERROR: 错误位

STATUS:错误ID

TCON_IP_V4设置

读取数据暂存

二、汇川521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