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四小时学会松下PLC编程》—010快速编程四部曲在四轴自动螺丝机上的应用分

楼主:
强调一点,这些功能的应用皆是在FPWIN GR7软件上实现,并且只是适用于松下FPXH系列产品。

前面10节课都是为服务这一节,将前面的吃透,再阅读完第11节,基本可以完成一台大机的程序编写,而这个时间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星期,希望我的讲解对你有参考价值。

下面看这个案例,这是一台双平台的螺丝机:

采用程序块进行设计,如下所示:

完成一台双平台螺丝机需要下面11个步骤:

1、回原点模块

2、位置调试移动模块

3、Y1坐标确定模块

4、Y2坐标确定模块

5、Y1启动模块

6、Y2启动模块

7、点动Y1坐标程序模块

8、点动Y2坐标程序模块

9、启动打螺丝模块

10、报警和急停功能模块

11、输出端模块 。

1、回原点模块,在007篇可以查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主要强调回原点的两种模式,当轴在原点感应器上面时和当轴不在原点感应器上面,应用F382实现功能,注意对初始速度和终点速度,加减速时间进行赋值。注意这些即可。

2、位置调试模块,在006篇可以查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JOG运行实现对位置的调试移动,应用高级指令F381,实现正反转的控制,确定坐标位置。关键在要设置调试速度,一般分为三个档次的速度,赋值初始速度,终点速度,加速时间给数据寄存器,实现低速,中速,高速,方便调试。

3、Y1坐标确定模块,这里和Y2坐标确定是分开写的,因为两个程序块的步骤是一样,为了方便复制粘贴所以分开写。由于确定的点是变动的,所以采用了索引寄存器,实现变址。这个在001篇和002篇有详细讲解,要注意每次开始赋值给索引寄存器时要对它进行先清零,后面程序才不会乱;另外要注意所使用的数据寄存器是32位还是16位。

4、Y1轴启动,这个在004篇上面有见解,为了循环使用位置,同样要用到索引寄存器,不断变换地址实现位置变化。这里Y1轴和Y2轴分开写也是为了复杂粘贴整体置换内部继电器,置换的合理使用可以在005篇找到。

5、点动Y1轴坐标程序模块,这个是为了方便查阅设计完的程序有没有缺漏,也方便添加、修改各点坐标。

6、启动打螺丝模块,这个就是这台机真正要实现的功能,对于点锡机只需要改变这一部分的程序,点胶机也同样只需要改变这一部分程序即可。

7、报警和急停模块,对于打螺丝异常或者缺螺丝或者电机过载都要提示报警。而急停按下之后必须让电机停止,这部分可以查阅 008篇。

8、输出端模块,即用内部继电器来控制输出Y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