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四小时学会松下PLC编程》—009快速编程四部曲

楼主:
【快速编程四部曲】001求同存异,分类建模

许多人完成一套系统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多,对于一位初学者,一千多步的程序可能需要花上一个月,而比较厉害的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更加厉害的可能需要三天。今天这个方法让你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三千多步的程序设计

接下来将分四节课来讲解,这四节课各自讲一条规则。先讲第一条规则,001求同存异,分类建模

我们可以对非标自动化设备进行分类,一般设备分成三类:直线型自动化设备,转盘式自动化设备,多轴标准设备。

先寻找这三个不同设备的相同点,相同点就是都有输入点输出点,都需要用到内部继电器,都要用到数据寄存器,都可能用到轴运动。

一、对于相同点,需要将其固定化

1、轴输入输出固定化。Y0Y1为第一根轴的设置,Y2Y3为第二根轴的设置,Y4Y5为第三根轴的设置,Y6Y7为第四根轴的设置,YAYB为第五根轴的设置,YCYD为第六根轴的设置,而对应的原点感应器分别为:X0,X1,X2,X3,X4,X5。对其进行固定化,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这些点。

2、每一台设备都会有一个启动按钮,将其定死,每一次都采用X6作为启动键;同样都会有急停键,也将其定死,设置其为X7。每一台设备都会报警灯,也同样对其固定化输出点对应的内部继电器也可以进行固定化

3、内部继电器的设置,由于内部继电器非常多,所以对于那些和输出点相同数字的都默认设置一样,保留给这些输出点用。R0对应Y0,R1对应Y1等,采用这种模式。

4、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也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固定数据寄存器用来计算产能,用固定数据寄存器计算速度。对于需要应用在延时的数据寄存器可以根据设备类型进行分类。对于直线型自动化设备,每一个工位默认给它10个数据寄存器,一般10个就够用。对于转盘式自动化设备,每一个工位同样默认给它一定数量的数据寄存器。对于多轴的自动化设备,主要是针对每一个轴的启动速度,最终速度,回原点坐标,调试速度,调试启动速度,调试最终速度,对这些进行严格设置。对其进行标准化。

5、对于报警模块,需要用到一定数量的内部数据寄存器,可以将R20-R2F默认设置为报警提示。每一种模式都可以进行固定化。

二、对于不同点,需要各自建立一套模板

1、对于直线型自动化设备,需要采用程序块的设计模式,每一个程序块用到的内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都要设置一个范围,固定一个范围给一个模块。并且那个模块要是定死的,而且是有规则,这样方便使用置换的功能。

2、对于转盘式自动化设备,同样采用程序块设计模式,另外要多一个转盘的运行程序,相同模式不同应用固定在不同的程序块上面。

3、对于多轴标准设备,主要是轴的调试和运行要设置在不同的程序块上面,方便置换的应用,实现快速编程。

八小时快速完成编程并非是空谈,对于非标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能够以最高效率完成程序编写非常重要。若你能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完成工作,那你单位时间产值将更高。

今天讲的是第二个原则,002系统布局,人机排布。顾名思义,要对人机操作界面动刀,必须结合第一原则,才能真正提高工作效率。

在第一原则下执行第二原则,每一个人机界面都会包含下面几部分:1、监控画面;2、选型画面;3、参数设置页面;4、手动画面;5、高级设置画面;6、IO口检测画面;7、报警弹出画面。

【快速编程四部曲】002系统布局,人机排布

1、监控画面。一定要记得是在第一原则下执行第二原则,监控后面一定会有产能计算,产量值,数量清除,启动键,以及其它方便键。这些功能键设置的内部继电器都可以固定化,根据需求改变功能键名称即可。对于这个页面可以先建立一个模板,每次直接复制粘贴即可。

2、选型画面。一定要记得在第一原则下执行第二原则,选型画面就需要根据设备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模板。对于多轴联动标准设备一般需要使用配方进行设置,而对于直线型和旋转式的设备则需要用功能键实现启动与否。对于配方,三轴控制系统建立一个模板,四轴控制系统建立一个模板,五轴系统建立一个模板,一般都是采用32位数据寄存器,采用这种标准化模式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另外两种类型非标设备,则对功能键进行标准化,对内部继电器固定化,每次只需要修改名称即可。这一部分在PLC里面也要固定一段固定的内部继电器给它使用。

3、参数设置画面。同样要记得是在第一原则下执行第二原则。参数设置在第一原则上已经有详细对其进行分类,只要对分类上的设置进行分类设置即可,让其标准化。

4、手动画面。同样要记得是在第一原则下执行第二原则。同样要对其标准化,用一段固定的内部继电器实现功能,手动画面有一条隐形规则,有的动作必须是在下一个动作完成之后才能够工作或者有些动作是不能同时手动,对于这一部分必须单独用程序进行约束防止工作出错。

5、高级设置。高级设置一般用在调试多轴运动时,这一部分结合配方同样建立成标准化。一般就包括位置调试指标,位置跳转,位置添加与删除这三种。标准化调试内容,提高效率。

6、IO口检测。同样在第一原则下执行,这个同样在第一原则时有详细讲解,这一篇就不多讲。

7、报警弹出页面。这个部分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举个例子,当不小心按下急停键时,机器是不会工作的,但若员工不熟悉设备,去按下启动时是无法工作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提示。当按下急停键后就要弹出一个提示界面,这样才是最人性化的,这部分同样必须标准化。

上面一节重点在讲快速完成人机界面的设置,这一节重点讲PLC编程,快速完成PLC的布局,建立固定模板,在每一次程序编写时,基于原始模板快速完成程序编写。

【快速编程四部曲】003系统布局,模块排布

这一节讲的是003系统布局,模块排布。同样要基于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上进行设计,这一原则关键在建立每一个可以方便置换功能实现的程序块。这一节讲的关键点也在此。

上一节课讲到非标设备分成三大类,分别为旋转式自动化设备,直线式自动化设备以及多轴运动标准自动化设备。

对于旋转式自动化设备,关键是为每一个模块编写好程序块以及转盘的控制程序;

而直线式自动化设备重点同样在每一个模块建立程序块;

对于多轴运动标准设备则在于对各个轴建立标准的程序块。

建立模板当然必须将各种情况都建立在一个程序里面,根据设备需求,复制相应的程序块。

1、回原点程序块。对其中一根轴建立回原点的程序块,并且预留多组的数据寄存器,内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预留给不同轴使用。区别一根轴和多根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对于相同点,在该模块就全部书写完,即使会显得累赘,只要不影响程序功能,也要写下去,方便标准化。对于不同轴相同运行模式,可以在下一个程序块应用置换功能来实现功能。

2、对于输出点模块。利用固定的内部继电器进行控制,标准化内部继电器。

3、速度调试模块。只要是多轴运动都有。这个不需要考虑总共有多少轴,将六根轴都书写给标准程序块,需要应用多少轴,就复制多少轴的调试模块。只要对其内部继电器,数据寄存器都进行标准化即可。

4、工作模块程序。这一部分是无法进行预测的,是一个变量,无法进行标准化,只能余留足够有规律的内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给它即可。

5、位置确定模块。这一部分对于标准设备非常重要,一般会有不同轴的类型,为此,必须建立多个程序,并且在不同程序上面建立不同轴的程序块,方便需要直接调用。只要先做好功课,就可以快速完成程序设计。

6、轴运行模块。对于这一部分和轴运行顺序有关,同样无法标准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编程。当然也必须留有充分的数据寄存器和内部继电器给它使用。

总之,这条原则就讲,对该标准化的程序进行标准化,对无法标准化则留给它充分的余量。

【快速编程四部曲】004举一反三

继上面的原则,讲第四条原则:举一反三。

这一条原则的前提上是先把前面三条思考得清清楚楚再执行。举一反三讲的是对于不同PLC与人机界面的应用,当你掌握一门PLC后如何用最正确的方法去掌握另一个品牌的PLC。

1、快速入门一个新的PLC类型时,要清楚知道输入怎么表示,输出怎么表示,中间继电器怎么表示,时间继电器怎么表示,置位怎么使用,复位怎么使用,基本指令怎么应用。这些都要从头到尾认认真真阅读一遍。

2、当将这些都学习完后,要对那些特殊继电器,特殊运行指令进行学习,比如熟悉轴运行指令,轴赋值指令,熟悉轴的设置,这些才是重点。并且要熟悉数据寄存器的设置,计数器的设置,为它们设置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3、当熟悉这些基本功能需求后,要对PLC的型号进行详细学习,知道什么情况用什么样的型号成本最低。比如不需要轴的机器可以选择无轴的PLC,这样成本最低,对于有轴的根据轴的个数进行选择,选择合适的PLC。还要熟悉PLC上面的扩展,熟悉它的那些特殊功能模块。

当这些都了解清楚后,就开始选择合适的型号,询问可编程控制器的价钱,对比不同的价钱,选择最合适的PLC品牌,选择最合适的型号。

对于人机界面的学习也一样,同样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当开始入门一个新品牌的人机界面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熟悉配方的使用,这个在标准设备上会用到,熟悉报警功能表的应用,熟悉XY趋势线的使用。

2、对人机界面能够支持的PLC品牌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查看那些PLC是这种人机界面可以支持的,有一些品牌是不支持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

3、要了解那些特殊指令,熟悉怎么应用宏指令,熟悉如何实现跳转页面设置

4、当熟悉完这些后,开始设计模板,应用前面三个原则设置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