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 编程软件中的 IO 控制

楼主(2024-11-09):
引言

Codesys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工业自动化软件平台,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控制器。它提供了灵活的 IO 控制功能,使工程师能够轻松地管理和配置各种输入输出模块。本文将详细介绍 Codesys 中的 IO 控制,包括 IO 模块配置、地址映射,并结合一个实际案例进行说明。

IO 模块配置

在 Codesys 中,IO 模块配置是实现设备与控制器通信的第一步。通常,IO 模块用于连接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以下是配置过程的基本步骤:

创建新项目

  • 打开 Codesys,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 选择合适的控制器类型,例如 AM401。

添加设备

  • 在项目树中,右键点击设备(Device)节点①,选择“CPU机架”②。
  • 选择需要添加的 IO 模块③,根据具体硬件选择对应的型号。

地址映射

地址映射是将物理 IO 地址与逻辑变量关联的过程。在 Codesys 中,地址映射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

定义变量

  • 在全局变量(GVL)中定义变量,例如:
      VAR
        //输入
        I : ARRAY[0..15] OF BOOL;
        //输出
        Q : ARRAY[0..15] OF BOOL;
      END_VAR

    映射地址

    • 在设备配置中,选择需要映射的 IO 通道。
    • 程序变量输入到相应的通道上,完成地址映射。

    验证映射

    • 确保映射的地址与硬件连接一致,可以通过在线监控来验证。

    IO 控制案例

    假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照明控制系统,根据开灯按钮和关灯按钮来控制灯的开关。具体步骤如下:

    配置需要的 IO 模块

    • 配置数字量输入。(参考第二节)
    • 配置数字量输出(参考第二节)

    定义程序逻辑

    • 在 PLC_PRG 中编写控制逻辑:
        VAR
          //输入
          I : ARRAY[0..15] OF BOOL;
          //输出
          Q : ARRAY[0..15] OF BOOL;
          // 索引
          index : INT;
        END_VAR
        • // 开灯
          IF I[0AND NOT I[1] THEN
            FOR index:=0 TO 15 BY 1 DO
              Q[index] := 1;
            END_FOR;
          END_IF
          // 关灯
          IF I[1] THEN
            FOR index:=0 TO 15 BY 1 DO
              Q[index] := 0;
            END_FOR;
          END_IF

        调试与测试

        • 下载程序到控制器,运行并监控 IO 状态。

        总结

        Codesys 提供了强大的 IO 控制功能,通过简单的配置和地址映射,可以轻松实现复杂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 IO 模块配置和地址映射的基本步骤,并通过一个简单的控制案例展示了实际应用。掌握这些技能后,工程师可以高效地开发和调试自动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