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工业现场常用调试线

楼主:
在工业控制中,现场调试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项目交付中的关键步骤,是设计转换成实物的核心要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是否能够顺利验收。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为了更好的进行现场调试,我们需要准备各种调试工具,其中调试线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调试线是用于工业控制领域中设备调试和数据传输的一种线缆,它通常具有抗干扰、耐用、匹配特定接口与协议的优点。为了选择合适的调试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 接口类型

● 通信协议

● 传输速率

● 线缆长度

● 工作环境

● 经济适用

● 可靠性等。
在实际应用中,调试线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面上技术协议接口比较成熟的调试线,可以在网络上购买,标准通用,即成品线。还有一类是厂家自定义的接口协议调试线,除了厂家售卖,网上不太好买,非标不通用,在需要使用时,可以自制,即自制线。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在实际项目中,用到过的调试线。
成品线

目前市面上很多调试线都可以买到现成的成品线。例如熟悉的网线、PLC 编程线、RS485接口线、RS232接口线等。下面给大家逐个介绍。

网线:
应用较为广泛。目前多数PLC、串口采集器、通讯管理机、扫码枪、摄像头等多种设备支持,使用方便,只需将设备与电脑使用网线连接,配置简单,大多数设备支持网页版配置调试,调试采集时设置IP地址相关参数即可,部分设备例如摄像头需要激活才能工作。选择网线时需要考虑具体的操作环境和现场实际。如果仅用来调试,市面上大部分的家庭用成品网线就满足要求,现场实际应用中还需考虑信号衰减、传输距离、布线方式、抗干扰等因素。

直流电源线:
直流电源在调试中应用也比较广泛,市面上很多传感器、测量仪表使用这种类型的供电电源较多,实际使用中±5V、±12V、24V都比较常见,此外还有其他的电压类型,例如还有一些设备支持宽电压,设备的工作电压从5-36V均支持。我们仅以24V测试电源为例,在调试现场中使用电脑电源适配器加一个转接头就可以输出直流24V,该方式的优点是携带方便,不用接线,不用额外携带24V直流电源。缺点是直流需要区分±级,不要接反。使用时注意购买的转换线的接口需要与电源适配器匹配。24V 电脑电源线+转换头如下图:

485调试线
工控项目中很多传感器、数显表支持标准modbus协议。这时需要使用RS485调试线,使用线缆与测试仪表连接,再加调试软件MODBUS POLL或者其他调试软件,就可以对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仪表调进行调试。推荐带指示灯的调试线,使用时会比较方便。

232调试线
三菱FX系列PLC、欧姆龙CP1H系列加模块、称重传感器等部分仪表使用该调试线,使用时将设备与电脑用线缆连接辅助串口调试软件或者其他调试软件即可对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欧姆龙PLC编程线(打印机线,方口)
欧姆龙CP1HPLC的编程线,也可用于其他端口为方口的PLC通讯测试。

手机数据线
在一些需要临时网络连接的调试现场,例如部分不具备无线网卡的工控机,需要远程调试或者临时资料传输查找时,可以使用手机充电线来做网络共享。以华为手机为例,使用数据线连接工控机步骤如下:1) 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之后在手机桌面上打开“设置”,在“设置”界面找到并进入“移动网络”;

2) 点击进入“移动网络”界面,找到并进入“个人热点”,在其中找到并打开“更多共享设置”;

3) 在“更多共享设置”界面找到并打开“USB共享网络”;

4) 之后可以看到电脑桌面右下角有线连接状态显示连接成功,如下图所示。

此外,还有一些较为常见的调试线,就不一一介绍了,大体上成熟的PLC和仪表的调试线在网上可以找到,按照实际需要选择即可。 介绍完成品线,再来分享一些自制线。自制线通常是考虑到成本、长度、颜色、型号等多方面的原因后,成品线不满足,仅在部分项目中使用。
自制线

部分设备采用自定义的协议,需要调试线要从厂家购买配套的成品,但是有时厂家的成品线不满足现场要求,或者急需使用时,就需要自制线,自制线需要按图接线。
分享几个实际在现场用到过的调试线。

流量计(七星)自制线
该型号的流量计分为数字型和模拟型,按接线图制作调试线,支持RS485,可使用五类网线或者多芯线自制接线或者使用厂家定制线。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实物图及测试接线图如下:

流量计实物

流量计自制调试线

浩纳尔PLC调试线自制线
浩纳尔PLC使用的编程口是USB转232,接线时,网线的RJ45水晶头的8、7、6三个管脚分别对应USB转232的2、3、5三个管脚,实际接线如下图:

调试线接线小工具
a) 测试线夹不用接线。可以临时辅助用,不用接线,可靠性还可以。

b) 接线端子端子接线方便,容易查找接线问题,端子种类很多,较为常用。

c) 对插接头

其他的自制线在使用中基本跟上述的调试线缆一样,找到设备的接线图,按图接线。无论是成品线还是自制线,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调试,实际应用中还是要综合考虑,全面考量,再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