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KS中设备控制回路的报警与PID回路的报警有什么不同?

楼主:
不仅监控界面与模拟量的PID监控回路不同,设备控制回路所提供的报警也与PID回路大相径庭。PID回路中常用的高报、低报、变化速率报警等统统不适用于设备控制回路,它的报警自有一番别样韵味。
还是以泵为例,当操作人员发出启动命令时(OP值为RUNNING),经过一段时间后,现场泵运转,并将运转信号反馈回来(PV值为RUNNING)。

当操作人员发出停止命令时(OP值为STOP),经过一段时间后,现场泵停止,并将停止信号反馈回来(PV值为STOP)。这是正常的情况。

如果操作人员发出启动(或者停止)的命令后,经过一段时间后,现场的设备仍保持原有的运行状态(或者停止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操作人员的指令要么没有送达到设备上,要么设备的状态没有正确地反馈回来,这时候,设备控制回路就会触发报警,报警的类型为:Command Disagree,命令不匹配。

从发出命令开始,过多长时间去检测反馈是否已回来,是由用户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自行定义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操作人员未从操作站上对现场设备发出指令,但是正在运转的设备突然自己停下来了,或者停着的设备突然自己运转起来了。

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有人从现场就地将设备进行了操作,或者设备的反馈信号突然出故障,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及时通知操作人员,所以设备控制回路会触发一个报警,报警的类型为:Uncommanded Change,未发出指令的改变。

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类型的报警,其根本原因都是命令输出与反馈输入不一致,前者是发出了命令,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和反馈,后者是没有人发出命令,反馈却擅自发生了改变。看来在设备控制回路里,命令输出和反馈输入是必须高度统一的,差异是不允许存在滴!